电路识图2-模拟电路的识图方法

楼主:
(特别说明:本文所配图片仅为模拟电路电路图,图片位置与相应位置出的文字并无对应关系,敬请谅解!)
一、识图要点1、电路组成
模拟电路图都是由各种元器件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做成的,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元器件。要看懂一个电气设备的电子电路图,首先要了解图中使用了那些电子元器件,这些元器件的结构、功能、特性是什么。电路图中用的最多的是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因此要了解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特性以及工作在放大区、截止区和饱和区的条件,集成电路芯片的引脚及功能等。还应了解一些敏感元器件(如热敏元器件、湿敏元器件、气敏元器件、光敏元器件等)的功能、特性。掌握图中所有元器件的工作特性、工作条件,为识读电路图提供方便条件。
2、“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逐步深入”原则
识图应先从比较简单的局部电路分析开始,然后再进行整体电路分析。在识图过程中要注意综合知识的运用,逐步深入,对基本电路理解的越深,掌握的越牢固,就会化难为易,看懂复杂的电路图。通过反复地训练和实践,取得一定经验,识图能力一定会逐步提高。
二、识图方法1、图、物对照看图
在看模拟电路图之前,先阅读电气设备说明书,了解该设备的用途、安全注意事项,了解设备中的各种开关、旋钮、指示灯、仪表的作用,然后结合实物在电路图中找到其相应的图形符号位置,从而了解他们属于哪一部分电路,功能是什么,有哪些控制作用,这样可大致了解电路的整体情况,为进一步详细、深入看图做好准备。有的说明书给出框图,通过阅读框图大致了解整个电路由哪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样就可粗略地知道电路的构成、功能和用途。
2、化整为零,逐级分析
模拟电路不论有多么复杂,都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单元电路。在模拟电路中,一般可分为输入电路、中间电路、输出电路、电源电路、附属电路等几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解为几个基本的单元电路,而单元电路又是由各种元器件构成。还可用画框图的方法对整机电路进行分解,将电路按功能分成若干单元电路,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搞清每一单元内的元器件作用,从而弄清楚每一单元电路的功能,进而搞清单元电路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从而对整个电路有完整的了解。
3、从静态到动态
模拟电路中各种晶体管、集成电路是电路的核心,而它们在工作中需要建立静态工作点,才能实现对交流信号的放大作用。为进一步理解电路工作原理,在看图分析时可以采用直流等效电路法、交流等效电路法,对电路进行静态、动态分析。
直流等效电路法就是在输入信号为零时,各级放大电路在直流电源作用下的工作状态,实际上就是找出直流通路,确定各级电路在静态时的偏置电流和电压。
交流等效电路法就是在输入信号不为零时,确定电路的交流信号通路及工作状态。
应当注意的是,在采用等效电路分析法时,要根据元器件性质给与特别处理。如电路中含有电容器、电感器这两类元件时,电容器具有“隔直通交”的作用,电感器具有“隔交通直”的作用。在进行直流等效电路分析时,直流信号不能通过电容器,这时电容器相当于断路。但直流信号可以通过电感器,这时电感器相当于短路(只起到导线作用),这样使得电路可以简单化,便于对电路进行分析。
在用交流等效法分析时,要考虑输入信号频率的高低,信号频率不同,则信号通过电容器、电感器时,所呈现的容抗和感抗大小就会不同,即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也不同,电路的特性、功能也会不同。当输入信号中包含多种频率成分时,有的元器件允许高频信号通过,而阻止低频信号通告;有的正好相反,这就要看电路中各元器件的具体参数。有些电路形式相似,但功能、特性完全不同,其重要原因是电路参数不同。因此,识图时不仅要看元器件在图中的位置,还要看它们的参数,参数不同,其功能、作用也不同。
4、综合分析、全面理解
最后要把每个单元电路按其功能,根据信号流程连接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从电路图的输入端开始逐步与输出端贯穿起来,理清信号的传递过程及发生的变化,分析电路前级与后级的输出、输入中间的关系,以便对整个电路的原理、功能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