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3-电气控制电路识图方法

楼主:
继电器工作原理

在工农业生产中,广泛采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对中、小功率异步电动机进行各种控制。这种控制系统主要由交流接触器、按钮、热继电器、熔断器等电器组成。因此,在掌握常用电气符号的基础上,学会识读电气控制电路图(简称电气图)的基本方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迅速、正确的进行安装、接线和调试。
一、识图要点
电气控制是借助于各种电器元件的结构、特性对机械设备进行自动或远距离控制的一种方法。电气元件根据外界的信号和要求,采用手动或自动断开电路,断续或连续改变电参数,以实现电路或非电对象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和调节。电气图识读的一个重点是掌握元器件的结构原理。例如,接触器、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带动衔铁的吸合,使他们的主、辅触点做相反的变化(原来断开的接通,原来接通的断开),去接通或断开主电路及其它电路,实现控制;又如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后,其常开、常闭触点不是马上接通或断开,而是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接通或断开电路,延时时间的长短是可以调整改变的。只要掌握这些元器件的特点,电气图就很容易看懂了。

接触器工作原理

电气控制电路分主控电路(一次电路、主电路)和辅助电路(二次电路、控制电路)。主电路一般用粗实线画在图样的上方或左方,它与三相电源相连,并连接负载,允许通过大电流,受辅助电路的直接控制;辅助电路通过较弱电流来控制,它用细实线画在图样的下方或右方,控制主电路动作。
二、识图步骤1、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
在识图之前应首先了解设备的机械结构、电气传动方式、对电气控制的要求、电动机和电气元件的大体布置情况以及设备的使用操作方法。各种按钮、开关、指示器等的作用。
此外、还应了解使用要求、安全注意事项等,对设备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2、看图样说明
图样说明包括图样目录、技术说明、元器件明细和施工说明书等。识图时,首先要看清除图样说明中的各项内容,搞清设计内容和施工要求,这样就可以了解图样的大体情况和抓住识图要点。
3、看标题栏
图样中标题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电气图的名称及图号等有关内容,由此可对电气图的类型、性质、作用等有明确认识,同时可大致了解电气图的内容。
4、看框图
看图样说明后,就要看框图,从而了解整个系统的组成概况、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征。
5、看主电路图
识读电气图时应按照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的顺序。看主电路时,通常从下往上看,即从用电设备开始,经控制元器件、保护元器件依次看到电源。通过看主电路,要搞清楚用电设备是怎样取得电源的,电源是经过哪些元器件到达负载,这些元器件的规格、型号、作用是什么。
6、看控制电路
应自上而下、从左向右看,即先看电源,再依次看各条回路,分析各条回路中元器件的工作情况及其对主电路的控制关系。看控制电路时,要搞清电路的构成,各元器件间的联系(如顺序、互锁等)及控制关系和在什么条件下电路构成通路或断路,控制电路是如何控制主电路工作的,从而搞清楚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
下图为电动机启动控制原理图。
7、看接线图
接线图是根据电路原理图绘制的,应按照原理图来看。下图为接线图实例。
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看接线图要根据端子标志、回路标号,从电源端顺序查下去,搞清楚电路的走向和电路的连接方法,及搞清楚每个元器件是如何通过连线构成闭合回路的。
看接线图时也应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看主电路时,应从电源输入端开始,顺次经过控制元器件、保护元器件到用电设备,这点与看电路原理图时有所不同。
看控制电路时,要从电源的引入端,经控制元器件到构成回路,最后回到电源的另一端,应按照元器件的顺序对每个回路进行分析。接线图中的回路标号(线号)是电气元件间导线连接的标记,标号相同的导线原则上都可以接在一起。由于接线图多采用单线表示,因此对导线走向应加以辨别。此外,还要搞清端子板内外电路的连线,内外电路中标号相同的导线要接在端子排的同号接点上。
总之,电路原理图是电路图的核心,对一些小型设备,电路比较简单,看图相对容易,但对一些大型设备,由于电路比较复杂,看图难度较大。不论怎样,都应按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粗到细的步骤分布看图,直到完全搞清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