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5-复杂电路的识图方法

楼主:
看复杂电路图应按照从局部到整体、从输入到输出、化整为零、聚零为整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用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指导单元电路,利用单元电路分析整机工作原理。

电视机电路框图

一、通过了解功能识图
进行电路识图前,要清楚需要识图的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比如,电视机、空调使用的遥控器,它主要的功能是当按下需要操作功能对应的按键后,微处理器的操作键输入端就会得到键控脉冲,被微处理器识别、处理后,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信号再经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利用红外发射管发射出去。红外信号最终被受控设备上的接收电路接收后,就可以实现用户需要的控制功能。因此,遥控器要想正常工作,需要设置电源电路、微控制器(单片机),操作键、放大电路、红外发射二极管。了解产品功能可以帮助理解电路的构成和工作原理。
二、通过化整为零识图
先将整机电路根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电路,究竟划分多少个单元电路,不仅与电路的结构和复杂程度有关,而且与自己掌握的电子技术知识多少、识图能力有关。要对划分后的单元电路进行分类,并根据它们的特点进行分析。比如,自激式开关电源是由启动电路、振荡电路、误差取样电路、脉宽电路、输出电压整流/滤波电路、保护电路构成的;再比如,彩色电视机行扫描电路是由行振荡器、行激励电路、行输出电路构成的。

自激式开关电源

三、根据元器件特点识图
通过电子元器件的电路符号或实物比较容易找到需要的单元电路。比如,在对彩色电视机电路进行识图时,通过电源变压器可识别出电源电路,通过行激励变压器可识别出行激励电路,通过扬声器可识别出伴音电路,通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晶振可识别出微处理器电路,通过场输出集成电路可识别出场输出电路。再比如,在对电磁炉电路进行识图时,通过谐振线圈(线盘)可识别出功率变换电路,通过大限流电阻可识别出同步控制电路,通过风扇可识别出散热系统,通过蜂鸣器可识别出蜂鸣器电路。

行激励变压器

四、根据供电走向识图
任何电子产品都需要在获得电源电路提供的工作电压后才能工作。而许多复杂的电子产品采用了多种供电方式,所以通过察看供电电压的走向,就可以初步进行电路识图。比如电磁炉的微处理器采用5V供电,而它的功率管激励电路、保护电路多采用18V供电;再比如,普通彩色电视机的微处理器电路采用5V供电,小信号处理电路采用12V供电,场输出电路多采用20~110V供电,而行输出电路多采用105~150V供电。

电磁炉电源电路

五、根据信号流程识图
任何信号处理电路都会有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路,所以根据信号流程就可以将电路分解成多个单元电路,并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比如彩色电视机场扫描电路可以根据信号流程划分为场同步电路、场振荡电路、场激励电路、场输出电路。
六、根据交流等效电路识图
首先画出交流等效电路,再分析电路的交流状态,即电路有信号输入时,电路中各环节的电压和电流是否按输入信号的规律变化,以确认电路是放大电路、振荡电路,还是限幅削波、整形、鉴相等电路。
画交流等效电路时,要将原电路中的电容和电源画成通路,将线圈看成开路,如下图所示。
七、根据直流等效电路识图
画出直流等效电路图,分析电路的直流系统参数,搞清三极管静态工作点和偏置性质、级间耦合方式等,分析有关元器件在电路中所处的状态及起到的作用。例如: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如饱和、放大、截止区。二极管处于导通或截止等。
画直流等效电路时,要将原电路中的线圈画成通路,将电容看成开路。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