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7-电路原理分析基础

楼主:
一、电路的概念1、电路
电流流过的路叫电路。电路处处连通叫通路,通路时有电流流过;电路某一处断开叫断路或开路,断路时电流为零,电路某一条支路直接接通叫短路。
2、电路的结构形式
以电力系统结构为例,其电路结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其中包括发电机、负载和升压变压器、降压变压器和输电线路等部分。
发电机是供应电能的设备。在发电厂内可把热能、水能或核能转换为电能。除发电机外,电池也是常用的电源。
电灯、电动机、电炉等都是负载,是取用电能的设备,它们分别把电能转换为光能、机械能、热能等。
变压器和输电线是中间环节,是连接电源和负载的部分,它起传输和分配电能的作用。
二、元器件在电路分析中的重要性
元器件是构成电路的基本元素,又是电路原理分析的最终结果,没有元器件就没有电路。在电路原理分析中,要知道每个元器件的结构、特性、参数及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对整个电路产生哪些影响;在电路参数计算中,每个元器件参数又是电路计算的最终结果,便于合理选择元器件规格、型号。
不同元器件具有不同的结构、特性与功能,电路又是多种元器件科学合理的最佳组合。正确选择元器件是实现电路功能的关键,选择的方法与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三、回路是分析电路的主导思想
任何一条支路总是从正极出发,经过负载,回到电源的负极,构成一个闭合的回路。在分析电路时,不管有多少条支路交叉纵横,只要抓住每一条回路的起点到终点,就抓住了分析电路的根本。
四、信号
信号分为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在电路分析中经常用到。信号幅度的大小是指信号电压、电流幅度的大小,有时也指功率的大小;信号频率的高低,对于直流信号,其频率为零,对于交流信号,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信号;信号的相位分为同相位、反相位,两个不同相位的比较,产生相位差。
五、负载的多样性
把电能换成其他形式能的元器件、装置等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白炽灯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器、白炽灯、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管对于前者来说,也可看做负载。

扬声器结构

电阻器是线性负载,它遵循欧姆定律;电感器、电容器是非线性负载,在计算某些参数时,不遵循欧姆定律。
由于负载的多样性,使得电路分析复杂起来,如电容器上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压比电流滞后90度;电感器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流比电压滞后90度。
六、串、并联电路是组成各种电路的基本模式
串、并联电路是各种电路组成的基本模式,除了元器件串、并联外,还有系统环节的串、并联,如4种典型的负反馈电路(电压串、并联负反馈,电流串、并联负反馈),振荡电路的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等。
七、电位与电位差
电位和电位差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往往容易混为一谈。
在指明电路中某点电位时,必须首先确定参考点,设其电位为零,则电路中某点的电位在数值上就等于该点到参考点的电压。如A点的电压为5V,是指A点到接地点的电压,即A点的电位为5V,由此可知,电位的数值与参考点选择有关。凡求电位的参考点都用接地符号或接机壳符号表示。这样选择方便于计算,无需计算者自由选定参考点。
电位差是指两点之间电位的差值,如某条支路,A点的电位是10V,B点的电位是15V,那么,两点电位差为正负5V。
八、接地的概念
电路中所有的接地端是相连的,对于电源正极性供电电源的接地,所有接地点与电源的负极相连,与负极相连的元器件、电路共用一个接地点符号表示,接地点的电位为0V;同理,对于负极性供电电源。电源的正极与接地点相连,接地点0V是电路的最高电位,其它点的电位均为负值;正、负极性双电源供电,接地点仍是电路的共用参考点,即正电源的负极与负电源的正极相连接,电路中其它各点电位有正有负。
在具体应用中,仪表外壳接地属于保护接地,可以避免仪器外壳漏电给人体造成的伤害。如果电路中有两个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系统,没有共用一个接地点,则应保持两种接地点间的高度绝缘。
九、电源的作用
把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如发电机能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干电池能把化学能转换成电能。干电池、发电机等都叫做电源。
通过整流电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装置叫做整流电源,能提供信号的电子设备叫做信号源。晶体管能把前面来的信号加以放大,又把放大了的信号传送到后面的电路中去,因此,晶体管对后面的电路来说也可以看做是信号源。整流电源、信号源有时也叫做电源。
数字集成电路多采用+5V直流专用电源供电。
十、电路分析中的“误区”
电路分析中,由于概念不清的原因,产生许多“误区”,如晶体管的共基极、共集电极、共发射极3种基本放大电路,他们放大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一提起放大电路,好像都能放大同样的参数,其实不然,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和功率放大倍数比较大,但频率特性较差,信号较强时会引起失真,共基极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和功率放大倍数都比较大,但电流放大倍数小于1,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还有人认为,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其实不然,它还有其它特性,用在不同电路中,其作用是不同的,如用于温度补偿、限幅、隔离电路中,就不仅是单向导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