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10-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整流滤波电路原理分析
整流滤波电路是常用的单元电路之一。整流滤波电路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使用最多的是电源整流电路,它将交流220V市电电源降压、整流、滤波为合适的直流电压,作为电子电路的工作电源,整流滤波电路通常由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两部分组成。
一、整流电路
整流电路的关键问题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压变换成单相脉动电压。单相整流电路可分半波整流、全波整流、桥式整流、倍压整流等电路形式。由于半波整流电路只在电源的半个周期工作,电源利用率低,输出波形脉动较大,且电路简单,实际很少使用。
1、半波整流电路
半波整流电路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由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组成,RL是负载电阻。电源变压器T的初级线圈L1接交流电源电压(通常为交流220V市电),经过变压器T,在其次级线圈L2两端得到所需要的交流电压,再经二极管VD整流成为直流电压。半波整流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
1) 在交流电压正半周时,U2的极性为上正下负,如下图a)所示。我们知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即电流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U2正半周时,整流二极管VD是加的正向电压,因此VD导通,电流由U2的“+”经整流二极管VD、负载电阻RL回到U2的“-”,形成回路,并在电阻RL上产生电压降(即为输出电压),其极性为上正下负。
2) 在交流电压负半周时,U2的极性为上负下正,如下图b)所示。这时,整流二极管VD加的是反向电压,因此,VD截止,电流I=0,负载电阻RL上无电压降,输出电压为0。
半波整流电路工作波形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见,半波整流电路只有在交流电压正半周时才有输出电压,负半周时无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较少,交流分量较多。由于只利用了交流电压正弦波的一半,所以半波整流电路的效率较低。
2、全波整流电路
为了提高整流效率、减少输出电压的脉动分量,往往采用全波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实际上是两个半波整流电路的组合,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源变压器T的次级绕组圈数为半波整流时的两倍,且中心抽头,分为L2与L3两个部分。电路中采用了两个整流二极管VD1和VD2。当电源变压器T初级线圈L1接入交流电源时,在次级线圈L2与L3上则分别产生两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交流电压。
1) 在交流电压正半周时,U2与U3均为上正下负,如下图a)所示,U2对于整流二极管VD1而言是正向电压,因此VD1导通,电流经VD1流过负载电阻RL,RL上电压为上正下负,而U3对于整流二极管VD2而言是反向电压,因此VD2截止。
2) 在交流电负半周时,U2与U3均为上负下正,如下图b)所示,这时,U2对于VD1而言是反向电压,因此VD1截止,U3对于VD2来说是正向电压,因此CD2导通,电流经VD2流过负载电阻RL,RL上的电压仍为上正下负。
综上所述,在交流电正半周期间,整流二极管VD1导通,由次级电压U2相负载电阻供电,在交流电压负半周期间,整流二极管VD2导通,由次级电压U3向负载电阻供电,由于U2与U3大小相等,相位相反,所以交流电压的正、负半周均在负载电阻上得到利用。全波整流电路波形如下图所示。从波形图可见,全波整流电路利用了输入交流电压的整个正弦波,因此其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脉动频率为半波整流时的两倍,其中的直流分量也是半波整流时的两倍,整流效率大大提高。
3、桥式整流电路
全波整流的另一电路形式是桥式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桥式整流电路虽然需要四只整流二极管,但是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不必绕两倍圈数,也不必有中心抽头,制作更为方便,因此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桥式整流电路工作过程如下:
1) 交流电压正半周时,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U2的极性为上正下负,四只整流二极管中,VD1,VD4因所加电压为反向电压而截至;VD2,VD3因所加电压为正向电压而导通,电流如下图a)所示,流过负载电阻,在负载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即为输出电压),电压极性为上正下负。
2) 交流电压负半周时,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的极性为上负下正,四只整流管中,VD2,VD3因所加电压为反向电压而截至,VD1,VD4因所加电压为正向电压而导通,电流如下图b)所示流过负载电阻,在负载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即为输出电压),电压极性仍为上正下负。
由于四只整流二极管巧妙的轮流工作,使得交流电压的正负半周均在负载电阻上得到了利用,从而实现了全波整流,其工作波形与全波整流电路波形相同。
二、滤波电路
整流电路输出的是直流脉动电压,这种脉动直流电中,不仅包含有直流成分,而且有交流成分,而我们需要的是直流分量,因此必须把脉动直流中的交流分量去掉。从阻抗观点看,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而交流阻抗很大;电容器的直流电阻很大,而交流电阻很小。若结合起来就能很好地滤去交流分量,留下需要的直流量。这种组合就是滤波器,常用的滤波器有下面几种形式。必须用滤波电路滤除其交流成分后,才能得到平滑实用的直流电压。滤波电路由许多种类,如电容滤波电路、电感滤波电路、倒L型LC滤波电路,
由于电感元件体大笨重,而且在负载电流突然变换时会产生较大的感应电动势,易造成半导体管的损坏,所以在实际电路中通常使用电容滤波电路和RC滤波电路,在一些要求较高的电路中,还使用有源滤波电路。
1、电容滤波电路
电容滤波电路如下图所示,就是在负载两端并联一只电容组成。
电容滤波器的工作原理:利用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其工作过程可用如下图所示的示意图进行说明。U0为整流电路输出的脉动电压,Uc为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即滤波电容C上的电压)。
从波形图可见,在起始的若干周期内,虽然滤波电容C时而充电、时而放电,但其电压Uc的总趋势是上升的。经过若干周期以后,电路达到稳定状态,每个周期电容C的充放电情况都相同,即电容C上充电得到的电荷刚好补充了上一次放电放掉的电荷。正是通过电容器C的充放电,使得输出电压保持基本恒定,成为波动较小的直流电。滤波电容的容量越大,滤波效果相对就越好。
电容滤波电路虽然很简单,但是滤波效果不是很理想,输出电压中仍有交流成分,因此实际电路中使用较多的是RC滤波电路。
2、电感滤波电路
如果要求负载电流较大时,输出电压仍较平稳,则采用电感滤波电路。电感滤波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感线圈上的直流阻抗很小,所以脉动电压肿的直流分量很容易通过电感线圈,几乎全部到达负载。而电感对交流的阻抗很大,所以脉动电压中的交流分量很难通过电感线圈,由于电感和负载串联,对交流分量可看成是一个分压器,如果选择电感的感抗比负载大很多,那么,交流分量将大部分降在电感上,在负载上的交流分量就很小了。这样,就可以将原来脉动较大的直流输出变为较平稳的直流输出了。滤波后的波形如上图所示。
如果负载电阻一定,电感越大,输出电压波动越小,滤波效果越好。所以电感滤波一般用于负载变动不大,负载平均电流较大的场合。
3、复式滤波器
通过电容滤波或电感滤波,直流输出或多或少仍有波动。在要求较高的场合,为了得到更加平滑的直流可以采用复式滤波器
1)LC滤波器
电容滤波器适用于负载较大的场合,而电感滤波器适用于负载较小的场合,如果把这两种电路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如下图所示的滤波器,它对于一般负载都适用。
在LC滤波器中,脉动电压将经过双重滤波作用,使交流分量大部分被电感阻止,即使有小部分通过了电感,还要经过电容C的滤波作用使交流旁路,因此在负载上的交流分量很小,从而达到了滤除交流的目的。
2)LC-∏型滤波器电路
LC-∏型滤波器是由C型滤波器和LC滤波器组合而成的,滤波过程:交流电整流后先经C型滤波器滤波,然后再经LC滤波器滤波,所以该滤波电路的滤波性能比LC和C型滤波器都要优越,在负载上获得的电压将更平滑。
LC-∏型滤波器前面接有电容,所以这种滤波器的外形特征和电容滤波器相似。
3、RC滤波器
在有些场合,如果负载电流不大,为了减轻重量,降低成本,缩小体积,可将上面两个复式滤波器上的电感用一只电阻来代替,组成RC型滤波器和RC-∏型滤波器,如下图所示。
在RC滤波器中,电阻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电阻上压降损失也大。一般在小电流的场合,电阻通常取值几十到几百欧姆,电容取值几百微法。
4、有源滤波电路
利用晶体管的直流放大作用可以构成有源滤波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中VT1为有源滤波管,R1是偏置电阻,为VT1提供合适的偏置电流,C2是基极旁路电容,使VT1基极可靠的交流接地,确保基极电流中无交流成分,C3为输出端滤波电容。
晶体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流主要受基极电流的控制,虽然整流电路输出并加在VT1集电极的是脉动直流电压,其中既有直流分量也有交流分量,但由于C2的旁路滤波作用,VT1的基极电流几乎没有交流分量,从而使VT1对交流呈现极高的阻抗,在其输出端(VT1发射极)得到的就是较纯净的直流电压。因为晶体管的发射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若干倍,所以C2的作用相当于在输出端接入了一个容量为若干倍C2容量的大滤波电容,有源滤波电路具有直流压降小,滤波效果好的特点,主要应用在滤波要求高的场合。
整流后需要加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的容量根据用电负荷的大小来选取,通常选用几十微法至几百微法。有些要求较高的直流电源,还需增设集成稳压器进行稳压,以取得纹波较小的高质量的稳压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与负载电流的关系见下图,可根据输出电流选择滤波电容的大小。
其次要确定电容的耐压值,耐压直选小了,会因过电压而击穿,选大了会增加体积和成本,可按照下面公式确定电容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