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小白,请假大神

楼主:
这个在输入端为啥要串联一个电容或者电阻,Vbb与图中的极性相反

网友: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不串电阻怎么限制电流,一个电源直接接到二极管的两端,二极管肯定是要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串电阻怎么限制电流,一个电源直接接到二极管的两端,二极管肯定是要废的。

不是有了个Rb么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啃啃三极管的基础知识
基极上串一个电阻,可以使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工作在允许范围之内,以确保三极管和电路工作的可靠稳定性。

网友:
集电极电阻在模拟电路中起到合适的工作点作用,避免引起失真,和输出模拟信号作用,
在开关电路中起到限流作用,避免损坏三极管和输出高低电平作用。

网友:
“这个在输入端为啥要串联一个电容或者电阻”
串联电容(图中未画出)是为了去掉直流成份,否则偏置电压将在信号源中产生电流。

网友B:
此图中偏置电压对PNP三极管来说是反向偏置,会将输入信号切掉大部分。
至于为什么这样偏置,只有原设计者知道。也许是笔误,这个说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图中偏置电压对PNP三极管来说是反向偏置,会将输入信号切掉大部分。
至于为什么这样偏置,只有原设计者 ...

这是个改错题,标题中最后说了极性是相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图中偏置电压对PNP三极管来说是反向偏置,会将输入信号切掉大部分。
至于为什么这样偏置,只有原设计者 ...

我翻书看是求静态工作点时信号源看成短路,如果不加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没有静态工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改错题,标题中最后说了极性是相反的

既然是改错题,楼主又给出了答案,估计出题者的意思是考察学生两个基本概念:
1、晶体管的偏置。图中晶体管为pnp型,正常A类放大的话,以发射极为参考,集电极应该为负电压,基极应该是负偏压。所以图中的VBB要反过来。
2、晶体管对于信号的放大是一个交流信号,所以要用一个电容隔直。或者说输入的信号具有较大幅度(远大于pn结的热电势VT=26mV),所以需要用一个电阻将电压信号转变为输入电流然后放大。但是这两个条件在题目中没有体现,也许原来题目中有而楼主没有贴出来。

网友D:
其实,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楼主贴出来的题目并不一定是错误的。
例如vbb反了,不是说不能工作,只是输入电平(绝对值)大于VBB+VBE后晶体管才能导通。例如在某些整形电路中就有这样的应用。在C类放大器中也可以这样偏置。
再如输入直接接到双极型晶体管的发射结,只要输入电压足够小(小于0.1VT=2.6mV),那么这个输入就没有问题。其实所有运放内部的晶体管都是直接耦合的,由于运放外部的深度负反馈导致其内部晶体管的输入电压都极小,所以能够完成线性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改错题,楼主又给出了答案,估计出题者的意思是考察学生两个基本概念:
1、晶体管的偏置。图中晶 ...

嗯嗯,受教了,请问一下怎么学习模电更有效啊,感觉自己学的总是知识点串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楼主贴出来的题目并不一定是错误的。
例如vbb反了,不是说不能工作,只是输入电 ...

对了大神,在你回复我之前,我翻书看时是这样理解的,不加电容或电阻,画直流电路时,输入部分被短路了,然后没法求静态工作点,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错了的话,是进入了怎样的误区,恳请大神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改错题,标题中最后说了极性是相反的

三极管偏置,因三极管为PNP型,故偏置电流应为流出基极。其余请见11楼gmchen老师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翻书看是求静态工作点时信号源看成短路,如果不加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没有静态工作点

“我翻书看是求静态工作点时信号源看成短路,如果不加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没有静态工作点”
求静态工作点时仅考虑直流,故信号源应看成短路。
无电阻或者电容,信号源将会把偏置电流短路掉,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均为零。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静态工作点”,正如不能说零不是一个数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受教了,请问一下怎么学习模电更有效啊,感觉自己学的总是知识点串不起来

“怎么学习模电更有效啊”
建议好好复习(或者补习)《电路分析》课程(即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相量……等等开始的那些内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翻书看是求静态工作点时信号源看成短路,如果不加电阻或者电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没有静态工作点”
求 ...

恩恩,我就是你这样想的,可能没表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学习模电更有效啊”
建议好好复习(或者补习)《电路分析》课程(即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相量 ...

恩,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受教了,请问一下怎么学习模电更有效啊,感觉自己学的总是知识点串不起来

无他,多翻书多实验。
读书重要的是要将前后内容联系起来。尤其是做习题,一定要理解习题的要求,此习题考察的是什么知识点?是通过什么电路进行考察的?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电路考察?这个电路是否可以考察其他知识点?
实验是学习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问题的机会。学校的实验多为老师安排好的,若满足于得到实验书上的结论则收获并不大,要想从实验中得到较大收获,有以下几点:
1、在实验前想清楚此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实验?
2、此实验的结果是如何测量的?是否可以用其他方法得到(包括测量手段和电路结构)?
3、实验结束一定要认真总结,这个实验中自己得到了什么?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总之,如果你能够换位思考——站到教师的地位去考虑习题与实验并且将上述问题想通,那么祝贺你,你已经将厚厚的模电书念薄了,当然期末考试得优也是信手拈来的事。

网友C(2018-02-10):
来自手机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

网友E: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