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为什么ATmega64和ATmega128不能调用延时函数

楼主:
ATmega64不能调用延时函数,我上网查了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能解决,哪位路过的大神帮下忙

网友:
怎么不能了,自已编写一个总行吧

网友:
怎么用的都不说说,大家怎么分析

网友A:
问题找到了,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设置熔丝位,或者是编译器中修改单片机型号

网友:
问题找到了,请问是否可以告知是因为什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设置熔丝位,或者是编译器中修改单片机型号

大神,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用icc7编译器编译,atmega64单片机,不能调用子程序,如果把子程序里边的语句直接写在主程序里,不调用子程序就能运行,求大神解答怎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