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电路怎么调输出频率为3MHz的呢

楼主:
请问大神这个电路怎么调输出频率为3MHz的呢,现在是1MHz的,幅度是+-40v左右的正玄波

网友:
你这个帖子,我在别处看到过,但未回复。
假定此电路正确(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此电路共三级。第一级使用MOS管,共源极电路。第二级使用PNP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第三级使用功率NPN管,共发射极电路。三级均为直接耦合。

网友:
为什么说此电路正确的可能性不很大?
1、原图中最后一级使用TIP41功率三极管。该管特征频率(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降低到1的频率)仅3MHz,不大可能在1MHz频率下正常工作。
2、输入级MOS管偏置电压为零。

网友A:
此电路另一个可能不正确的理由是:该电路输出级谐振频率大体上由C18L5决定,而C18L5谐振频率经计算为519kHz,与1MHz相差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另一个可能不正确的理由是:该电路输出级谐振频率大体上由C18L5决定,而C18L5谐振频率经计算为519kHz ...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做到输出1MHz和3MHz可切换振幅+-40v的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做到输出1MHz和3MHz可切换振幅+-40v的电路呢

该电路输出级使用LC谐振回路作为负载。输入频率变化,作为负载的LC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也必须随输入频率改变。这可以用两套谐振回路,输入频率改变时,两套谐振回路使用机械开关切换。当然,两套谐振回路必须事先调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做到输出1MHz和3MHz可切换振幅+-40v的电路呢

要能够工作在两个不同的频率下,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6楼说的用两个谐振回路,那时放大器的工作状态是在丙类放大。
另一种就是令放大器工作在甲类或乙类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输出级使用LC谐振回路作为负载。输入频率变化,作为负载的LC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也必须随输入频率改 ...

那请问,能够输出3MHz频率振幅在+-40v左右的另一路电路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能够工作在两个不同的频率下,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6楼说的用两个谐振回路,那时放大器的工作状态 ...

请问则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则么实现呢

我在4楼说过:“该电路输出级谐振频率大体上由C18L5决定”。实现在1MHz输入和3MHz输入时输出级均可谐振,那就是使用两个C18和两个L5,一组谐振于1MHz,另一组谐振于3MHz,使用机械开关实现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则么实现呢

再说一次:此电路很可能不正确,未必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则么实现呢

一、实际负载情况如何?二、等幅输出还是有幅度变化要求?
如果负载很轻(负载电流很小),那么用甲类或乙类放大器还是可能的。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还可以用高压运放实现。
如果有一定的负载电流,那么用丙类放大器比较简单。但是丙类放大器难以高保真放大幅度变化信号,所以如果要放大的是有幅度变化的信号,还是要用甲类或乙类放大器。
楼主应该先将要求讲清楚。

网友:
先不论电路是否正确、可行,这种原理图画法,很有性格。把Q7画到上面,R20L3画到下方,就应该给创意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