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26-遥控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遥控器分为光遥控器、声音遥控器、磁控遥控器、红外线遥控器、热释电红外遥控器、超声波遥控器、无线电遥控器、语言遥控器和音频遥控器9种。
一、家用多路红外遥控器
现在家庭中彩电、空调、音响的遥控器有多个,如果一个遥控器能够控制多台电器就会方便很多。本电路可以同时对多路家用电器进行遥控,由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组成,电路具有简单可靠、省电、制作容易等特点,遥控距离8米以上。
1、发射电路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以LC2190集成电路为核心,其采用双列直插式14脚塑封结构,内含编码器、调制器等。在发射电路中,S1~S6为编码开关,按下不同的开关,集成电路内部形成不同的编码方式,即能产生6种二进制码。其中S1,S2为连续发射方式,S3~S6为单次发射方式。按图示接法,加入VD1,VD2后,S1,S2也成为单次发射方式。C2为脉冲间隔定时电容,由它决定两次发射遥控信息的时间间隔。编成的二进制码进一步对内部产生的38KHz方波进行调制。调制后的编码信号由IC1的1脚输出,经VT1放大后,由红外发光二级管VL1发出。C2,RP与内部集成电路构成76KHz振荡器,76KHz信号经内部分频后得到38KHz信号,由此可见,调节RP可以改变载波频率。当LC2190集成电路处于发射状态时,它同时驱动发光二级管VL2发光。R3为其限流电阻。
2、接收电路
如下图所示,接收电路以LC2200集成电路IC3为核心,遥控器发射的编码信号经过CX20106红外接收集成电路IC2,送IC3译码后输出,控制各路负载。IC2内含限幅放大、带通滤波、检波、积分及整形等电路。IC3内部含有限幅放大、波形整形、译码及误码识别等电路。
在接收电路中,调制后的编码信号由红外接收管CD3接收,并送入IC2内部,经内部限幅放大、检波、积分、整形后,由IC2的7脚输出与发射器相一致的去除了38KHz载波的编码信号。R4,C6构成内部前置放大器的负负载回路,C7为检波电路。C8为积分电容,用以滤除38KHz载波信号及其谐波成分,IC2的7脚送出的编码信号进入译码器IC3的10脚,经过IC3内部整形、译码后,还原成6路信号分别从A~P端输出,A~P端的输出有自锁和互锁两种方式,这可利用10教的C端来选择。当C接Udd时,为互锁方式,即同一时刻A~P端只能有一路输出;当C接地时,为自锁方式,即A~P端各自形成独立的开关。本电路只画出一路输出,其余的输出电路完全相同,可根据实际需要取相应的输出路数。当C端输出高电平时,该高电平驱动发光二级管VL4发光,显示接收到遥控信号。同时使VT2导通,继电器K得电吸合,常开触点闭合,电源插座有电,接在插座上的电器开始工作,直到再按一次遥控开关S3,C端重新恢复成低电平,VT2截止,K释放,电器停止工作。为了遥控多个电器,电源插座X1,X2......Xn,可并联多个开关。
二、超声波遥控电路
T/R-40-XX系列超声波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效应工作的传感器,其振子用压电陶瓷制成,加上共振扬声器可提高动作灵敏度。当处于发射状态时,外加共振频率的电压产生超声波,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当处于接收状态时,又能很灵敏的探测到共振频率的超声波,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在实际应用中超声波传感器分为直射型,主要用于遥控及报警电路;分离反射型,主要用于测距、料位测量等电路;反射型,主要用于材料的探伤、测厚等电路。
下面介绍利用T-4-16和T-40--16超声波传感器为核心器件组成的遥控电路。
1、超声波发射电路
如下图所示,电路由T-40--16超声波传感器和555集成电路组成,调节电位器RP可改变电路的振荡频率。从555集成电路的3脚输出的40KHz振荡脉冲驱动T-40--16超声波传感器工作,使之发出40KHz的超声波信号。该电路工作电压为9V,工作电流为40~45mA,控制距离大于8米
2、超声波接收电路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由T-40--16和VT1~VT7等元器件按组成。由于接收到的由超声波发射电路发出的信号很微弱,超声波接收电路采用多级放大,输出方波脉冲信号,去控制VT5,VT6及相关元器件组成双稳态电路的工作状态。晶体管VT4每导通一次(发射电路发射一次信号),触发信号经C7,C8向双稳态电路送进一个触发脉冲,VT5,VT6反转一次。当VT6从截止变为导通时,VT5,VT7截止,继电器K释放并保持。当下一个脉冲到来时,VT6导通变为截止,VT7导通,继电器K吸合,串接在负载回路中的常开触点K闭合,负载(白炽灯、电动机)开始工作。本电路可用于各种电器开关的遥控控制。
三、无线电遥控报警器
该装置有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其电路组成及原理分析如下:
1、发射器电路
发射器电路如下图所示,当VT3导通后,给VT1,VT2加上正向偏压VT1,VT2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开始工作,产生频率为1600~1800KHz的高频等幅振荡信号,经L1,L2和C1谐振选频回路。调整C1的大小,即可选取需要的发送信号频率,经磁棒天线发射出去。
其中,L1,L2分别用纱包线绕制80匝和40匝,微调电容C1为5~30皮法,其它可参考图中标注。
2、接收器电路
接收器电路如下图所示,接收器天线W接收到发射器的信号后,经由L1,L2和C1组成的调谐回路选出与发射器同频率的遥控信号。由于接收的信号很微弱,需经VT1,VT2VT3进行多级放大,才能推动四声集成音乐片工作;由于输出功率较小,需经末级的VT4放大后,才能使扬声器B工作,发出音乐声。

网友: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