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28-报警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一、气体烟雾检测报警器
该电路用于对煤气、液化气、汽油、一氧化碳以及纸张、木柴等燃烧产生的烟雾进行检测。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采用半导体气敏元件作为传感器,实现气-电转换,555时基电路及周围元件组成触发电路和报警音响电路。由于气敏元件工作时要求其加热电压相当稳定,所以利用7805三端集成稳压器对气敏元件加热灯丝进行稳压,报警器就能稳定的工作在180~260V范围内。电路工作时,由555时基集成电路组成的自激多谐振荡器,利用它的复位端进行触发。当气敏元件接触到可燃性气体和上述烟雾时。其阻值降低,使555时基集成电路复位端4脚电压上升,当电压达到555时基集成电路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一时,输出端3脚输出高电平,驱动扬声器发出警报声,灵敏度高。
二、湿度测量报警器1、工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由湿敏电阻器RS和555时基集成电路等组成。当湿度上升时,湿敏电阻器RS阻值下降,电阻RL上交流电压升高,经VD2整流后在电位器RP上产生的直流电压就升高。当湿度升高到限定值以上时。555时基集成电路的触发端2脚和阈值端6脚电压升高到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一,其输出端3脚输出变为低电平,发光二级管发光报警,这时,应进行去湿。当湿度低于一定值时。RS阻值升高,则R1上电压降低,555时基集成电路的2、6脚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六分之一时,输出端3脚输出变为高电平,发光二级管熄灭。555时基集成电路的控制端5脚的外接电阻R3可改变该集成电路的输入电平阈值,且使5脚电压降为其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一左右,555时基集成电路直流电源电压是由市电经变压器变压、VD1半波整流、电容C1滤波、稳压二极管稳压后的7V左右的电压。
2、元器件选择
555时基集成电路选用5G1555、NE555、LM555等均可;湿敏电阻器选用塑料封装的MS01-A或MS01-B,稳压二极管选用2CW1或2CW12,要求稳压值为7V,发光二级管选用BT401,变压器选用电铃变压器,要求二次侧输出为6~10V,电流50mA以上。
3、安装调试
结合电路图和元器件焊接好,调试时,湿敏电阻器周围相对湿度在30%~90%变化时,其阻值会在数千欧姆到数百欧姆之间相应变化。湿度处于上限值时,开机10分钟后,调节电位器RP,把其移动点调至与地电阻最大处,这时,发光二级管发光提示,然后将RP中心点慢慢下调,直至发光二级管刚好熄灭,报警湿度上限就设定好了。
三、汽车防盗报警器
本例电路简单可靠,当汽车门被撬开时,发出防盗报警声,并切断灯光和油路,使汽车无法启动。
1、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电路如下图所示,555时基集成电路作为延时振荡器。延时的作用是使报警器被触发后延迟30~60秒才发声报警,这样,在主人开车门时有时间关断报警器。
当主人离开后,车门被盗车者撬开时,按钮SB闭合,继电器K1得电而动作,常开触点K1-1、K1-2闭合,K1-1触点闭合使继电器自锁,K1-2触点闭合使主电路接通电源并开始工作。当A点电压升到大于等于三分之二电源电压时,555时基集成电路输出端3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K2动作,常开触点K2-1及K2-2闭合,使汽车喇叭长鸣,不停的发出报警声,同时利用继电器K2的触头,还可以关闭汽车灯光及油路系统而无法启动汽车。
2、元器件选择
继电器K1,K2选用高灵敏度的小型继电器,吸合电流小于30mA即可,如JRX-13F,555时基集成电路选用NE555,5G1555均可,其它元器件的参数规格如图中标注。电源使用车载12V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