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Allegro的印制板文件转换成AltiumDesign印制板文件.pcbdoc

楼主:
8芯积分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brd文件要转换成AD的pcbdoc格式,试了好多办法都不行,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啦!

file.brd

Allegro 16.5

网友:
试着转了下,能够转换成功,但是有好多地方跟原文件有差异。两种软件兼容性差太多,需要慢慢调整。

AD格式文件,先解压

网友A:
直接在DXP中选择淡入功能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转换之后也只能看看,不可能直接使用制板的
因为还有一些软件的差异 还有规则貌似倒不过去的  所以只能是为了转换而转换的

网友B:
转换不成功一般是版本低的问题
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不成功一般是版本低的问题
兼容性,,,,

我用的AD16和Allegro17.2没成功,你用的那种组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DXP中选择淡入功能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转换之后也只能看看,不可能直接使用制板的
因为还有一些软 ...

主要是借用一些.brd里的封装库,转换之后确实方便很多,可以提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借用一些.brd里的封装库,转换之后确实方便很多,可以提取出来

用的是AD16转换的么

网友D:
AD18导过来也很多错。不如就直接使用cadence了塞

网友:
看看,支持,用ad14直接打开brd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18导过来也很多错。不如就直接使用cadence了塞

确实是好多错误,已经放弃AD开始学习Alleg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