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6F877A的数字钟设计

楼主:
5芯积分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以下的C语言转换成基于P16f877a单片机的汇编语?
main()
{
        int a=1,b,z,h=1;
        int s1=0,s2=0,s3=0,s4=0;
        int n1=0,n2=0,n3=0,n4=0;
        int m1=0,m2=0,m3=0,m4=0;
        static bit biaozhi=0;
        static bit mbz=0;
        main
        ADCON1=0X06;
        TRISA=0X00;
   TRISB=0X01;
   PORTB=0X00;
   TRISD=0X01;
   PORTD=0X01;
   TRISE=0X00;
   timer1init()
   INTE=1;
   INTEDG=1;
   RA1=1;
   LED1=0;LED2=0;LED3=0;
   LED4=0;
   while(1)
   {
           RD4=1;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RD2=1;
                             delay(30);
                             RD2=0;
                             if(h==3)
                              {
                                      mbz=!mbz;t=0;
                                   }
                                   else
                                   {
                                           biaozhi=!biaozhi;
                                           time=0;
                                        }
                      }
                        while(RD0==1);
           }
              RD4=0;
              RD5=1;
              if(RD0==1)
              {
                      delay(10);
                      if(RD0==1)
                      {
                              RD2=1;
                              delay(30);
                              RD2=0;
                              a++;
                              if(a==5)
以上只是一部分,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换成汇编语言吗?

网友A:
maplab view菜单里有个Disamble listing

网友:
编译然后反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plab view菜单里有个Disamble listing

有要特别设置什么吗?因为我打开dissambly listing,没有任何的汇编代码

网友:
还搞汇编 有必要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搞汇编 有必要吗

老师指定的 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要特别设置什么吗?因为我打开dissambly listing,没有任何的汇编代码

打开你的工程就可以

网友:
使用编译器自动生成汇编语言。使用MPLAB编译C程序,查看生成的汇编代码View>Disassembly Listing

网友:
不会吧,有这样的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