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怎么让SPI发送指定数量的时钟

楼主:
我希望SPI能按需读取,每触发一次事件就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发送8个时钟)
试过2种方法
HAL_SPI_Receive(&hspi1, aRxBuffer, 1, 100);

LL_SPI_Enable(SPI1);
LL_SPI_ReceiveData8(SPI1);
LL_SPI_Disable(SPI1);
在测量波形时,时钟为8个一组,如果SPI的时钟设置过高比如30MHz时一执行上边一个语句SCLK会发送7组(7*8bit)左右的脉冲
适当把SPI的时钟频率降低SCLK的时钟数会适当减少,当SPI时钟设置为2MHz以下时SCLK的输出才变的正常(只发送一组8bit数据)
调试代码发现代码在执行到__HAL_SPI_ENABLE(hspi);或者 LL_SPI_Enable(SPI1);时时钟就开始不断的输出,直到执行if (SPI_EndRxTransaction(hspi,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或者LL_SPI_Disable(SPI1);后才停止输出
如果SPI的时钟过高,而系统时钟不够快,同时还有一个GPIO中断频繁触发代码从Enable到Disable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时,SCLK输出的脉冲数就会超
请问STM32能让SPI模块一次只输出固定数量的时钟吗?输出完成后自动停止,而不需要手动停止?

网友A:
LL_SPI_Enable(SPI)和LL_SPI_Disable(SPI)是开启和关闭SPI模块吧,如果是,那就不要使用这种方式,因为不写入SPI的数据寄存器时,SPI模块根本不会输出时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既然是 SPI Master 模式,传输字节数是编程控制的,SCK脉冲个数与传输量对应。如果不传输也有 SCK 输出,那么外面的 slave 就会收到错误的数据。
反正我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没用过 LL_ 或者 HAL_ 的函数。

网友C:
SPI引脚的输出频率设置了没有?是否需要启用I/O compensatin cell?另外,如果SPI设置为receive-only模式,时钟在SPI启用期间一直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I引脚的输出频率设置了没有?是否需要启用I/O compensatin cell?另外,如果SPI设置为receive-only模式, ...

确实是Receive Only的原因,改成Full-Duplex就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L_SPI_Enable(SPI)和LL_SPI_Disable(SPI)是开启和关闭SPI模块吧,如果是,那就不要使用这种方式,因为不写 ...

参考4楼的建议,是Receive Only的原因,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既然是 SPI Master 模式,传输字节数是编程控制的,SCK脉冲个数与传输量对应。如果不传输也有  ...

参考4楼的建议,是Receive Only的原因,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4楼的建议,是Receive Only的原因,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虾哥,你用的是HAL的库,标准库这么搞过么。。。。。
不知道标准库是否可以发送指定数量的时钟。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