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识图32-负压、倍压整流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一、负压整流电路
如果需要得到负电压,就应采用负压整流电路。负压整流电流同样具有半波整流、全波整流、桥式整流等电路形式。
1、负压半波整流电路
负压半波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由于整流二极管VD反接,因此只有在输入电流电压U2负半周时,整流二极管VD才为正向使用而导通,电流I流向如图所示,在负载电阻RL上即可得到上负下正的输出电压Uo(即负电压输出);在输入交流电压U2正半周时,整流二极管VD因所加电压为反向电压而截至,负载电阻RL上因为所加电压为反向电压而截止。
下图所示为负压半波整流电路波形图。
2、负压全波整流电路
将全波整流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VD1和VD2都反接,即为负压全波整流电路。交流电压U1负半周时电流为I1,交流电压U1正半周时电流为I2,如下图所示。负载电阻RL上得到的输出电压Uo为负电压(上负下正)。
3、负压桥式整流电路
将桥式整流电路中的四只整流二极管VD1,CD2,VD3,VD4全部反接,即为负压桥式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
交流电压U2正半周时,电流由U2上端经VD1、RL(从下到上)、VD4回到U2下端;交流电压U2负半周时,电流由U2下端经CD3、RL(从下到上)、VD2回到U2上端,负载电阻RL上得到的输出电压Uo为负电压(上负下正)。
下图所示为负压全波(含桥式)整流电路波形图。
二、倍压整流电路
在需要输出电压较高、输出电流较小的场合,可以采用倍压整流电路。
1、二倍压整流电路
下图所示为典型的二倍压整流电路,它在空载时的输出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峰值的两倍。倍压整流电路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实现倍压输出的,其工作原理如下:
1)在输入交流电压U2负半周时,整流二极管VD1导通,C1很快被充电至U2峰值,C1上电压极性为左负右正,如下图a)所示。
2)在输入交流电压U2正半周时,整流二极管VD1截止,VD2导通,U2与C1上电压Uc1串联后经VD2向C2充电,C2上电压等于U2峰值与C1上电压Uc1之和,极性为上正下负,如下图b)所示。Uc2即为输出电压,所以负载电阻RL上得到的输出直流电压Uo是U2峰值的两倍。
2、多倍压整流电路
根据二倍压整流电路原理可以构成多倍压整流电路。一般来讲,n倍压整流电路需要n个整流二极管和n个电容器,但是,倍压整流电路的倍数越高,电路的输出电流越小,即带负载能力越弱。
三倍压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它由3个整流二极管VD1~VD3和3个电容器C1~C3组成。在输入交流电压U2的第一个半周(正半周时)时,U2经VD1对C1充电,在U2的第二个半周(负半周)时,U2与C1上的电压串联后经VD2对C2充电,在U2的第三个半周(正半周)时,VD3导通,使C3也充电,这样就可以在负载电阻上得到3倍于U2峰值的电压。
四倍压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它由4个整流二极管VD1~VD4和4个电容器C1~C4组成,工作原理分析与三倍压整流电路相同。按以上电路规律,还可以组成五倍压、六倍压,甚至更多倍压的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