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灯电路原理图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现在在大量学,看电路图
今天遇到一个声控灯电路原理图,有以下几个疑问,望解答

【1】图中左下角BM是传声器,解析里说的是,R1-R3,VT1,C1和BM构成了声音放大电路,
自己不明白在于,多见的是运放接外围电阻,改变增益输出,但是这个是三极管VT1,如何用到R1-R3呢?

【2】R4,R5,RG是构成了光控电路,但是解析说,有光照在RG上时,RG的电阻很小,那么对从C2,VD2,VD1整流出来的
直流电压的衰减很大,导致VT2截止,自己不明白在于,RG阻值小怎么会影响VT2开关呢,直流电压可以通过R4和R5给
VT2提供基极电压来开通

【3】为什么要使用VT2和VT3的组成来构成电子开关?

【4】C4和R8是决定灯泡亮的时间,按照图中的参数,灯泡可以亮40s,根据公式时间常数T=RC,带入数值,也只有24s,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网友:
“有以下几个疑问,望解答”
一共是四个问题。四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基础知识尤其是电路分析课程知识差得太多。
即以第四个问题“根据公式时间常数T=RC,带入数值,也只有24s"而论,你还不知道C4和R8是如何决定灯泡点亮时间的。

网友:
如果是想要学习电子技术,你一定要从基础开始,从《电路》(这门课程有的教材叫《电路》,有的叫《电工》,有的叫电路基础》……)开始。某些课程开始时好像和电子技术没有什么联系,但到了学习模拟电路时你就会知道:缺少这些知识,模拟电路根本学不进去。
所以,要学习电子技术,一定要把《电路》先学好。若是以前没有学过(从你的问题中可以看出来),那就需要在用到《电路》知识之处及时补上。否则你无法达到专业,永远停留在业余水平。业余水平就是只能照猫画虎抄个电路,还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一旦电路没有如发布电路者所说的那样工作,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四个问题,能不能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为基础开始讲解?
可以。但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为基础开始,那就要从欧姆定律开始,一直讲到这个电路。其篇幅可能需要二百页A4纸。这还没有包括数学知识:分析RC电路的时间常数需要用到一阶常微分方程。要是连一阶常微分方程一起讲,五百页A4纸也不够。而且此电路有错误,连错误一起讲,那就需要更大篇幅。

网友:
所以,比较节省时间的方法是:先找几本《电路》(《电工学》、《电路基础》、电路分析》……)教材,看明白五六成,再开始看《模拟电路》。《模拟电路》看明白个三四成,再来分析具体的复杂电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反覆若干次:遇到问题,回过头去再看以前的相关内容,看明白了以前的相关内容,再看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基础太差了,好好看看maychang老师推荐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