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调频电路啊,万分感谢~~

楼主:
为什么仿真不出调频波的波形呢?

网友A:
你图中又没有施加低频交流电压到那个变容二极管上,变容二极管电容量没有变化,怎么会出调频波形?

网友A:
变容二极管调频,是利用变容二极管电容量随反向电压变化的特点,使得振荡电路中LC谐振回路参数发生变化而产生频率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又没有施加低频交流电压到那个变容二极管上,变容二极管电容量没有变化,怎么会出调频波形?

这里不是给变容二极管加了反向电压?不好意思我不太能读懂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容二极管调频,是利用变容二极管电容量随反向电压变化的特点,使得振荡电路中LC谐振回路参数发生变化而产 ...

为什么加了交流电压还是没有调频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给变容二极管加了反向电压?不好意思我不太能读懂电路图

你这里对变容二极管施加的反向电压为直流电压,不会使变容二极管电容量发生变化,只能使LC谐振回路产生一个固定的频率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加了交流电压还是没有调频波?

1、你 使用一个电压源来施加60Hz交流电压,而该电压源对振荡电路所产生的高频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要对变容二极管施加低频交流电压,须经足够大的电阻(或者足够大的电感),以防振荡信号发生短路。
2、你施加的低频电压为60Hz,周期是16.67ms,半个周期是8.33ms。高频电压从示波器波形上看,大致上是1.09MHz(10个周期占4.6格)。示波器能够显示的时间(10格)是20us,仅占低频交流半个周期的千分之2.4。低频的半个周期,是高频波形从最密到最疏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千分之2.4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用肉眼看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加了交流电压还是没有调频波?

斜率为千分之2.4的斜坡,你走在上面会认为是水平的,因为这么小的斜率(高度变化),人体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引起:
第一:这个电路基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忽略晶体管结电容等以后,电容有两路。一路是C1C2C3串联,总容量是168pF。另一路是Cc与变容二极管电容,MV2109在4V偏压下的容量大约是33pF,在电路的工作条件下,加到MV2109上的交流调制信号幅度不会大于4V,此时MV2109的电容变化大约是正负10pF,所以这一路的总容量大约是20pF(+-)3pF。上述两路电容并联,总容量大约是188pF(+-)3pF。delta C/C=0.016,delta f/f0=0.008,也就是说对于1MHz中心频率,此电路的最大频偏大概只有8kHz。这个频偏是否能够用示波器观察得出来是个疑问。
第二:就如上面maychang所言,若要观察到频率的变化,那么示波器的X轴扫描时间必须足够长,但是那样一来,对于载频1MHz来说可能所有的波形都将挤在一起,那时根本就无法观察了。
所以对于这种典型的高频信号来说,用示波器观察是十分困难的。其实在高频测量领域,基于时域测量的示波器的作用是很小的,大量应用的测量仪器是基于频域的,例如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等等。如果楼主要测量上述电路的输出,应该接入频谱分析仪,或者用示波器的FFT功能分析输出信号的频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斜率为千分之2.4的斜坡,你走在上面会认为是水平的,因为这么小的斜率(高度变化),人体根本感觉不出来。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可我还不是很懂应该怎么纠正这些错误.可否再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引起:
第一:这个电路基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忽略晶体管结电容等以后,电容有两 ...

感谢!课程设计的要求是1Mhz的中心频率,产生10kHz的频偏,请问示波器的FFT功能在哪里?如何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可我还不是很懂应该怎么纠正这些错误.可否再指导一下

你在11楼说:“课程设计的要求是1Mhz的中心频率,产生10kHz的频偏”。
10kHz是1MHz的百分之一。示波器显示的波形,能直接看出来或者叫根据刻度读数的,只有周期。1MHz信号周期和1.01MHz信号周期相差仅百分之一,亦即波形在横轴上的宽度(连续两次同方向越过横轴)仅相差百分之一。肉眼怎么能够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可我还不是很懂应该怎么纠正这些错误.可否再指导一下

一定要用示波器看波形,一是加大频偏,例如1MHz中心频率200kHz频偏(实际上不允许),这样可以看出疏密变化。二是仿真时采集足够长的时间,用拉动仿真示波器屏幕下面那个横条的办法看不同时间段的波形。当然,调制频率高一些比较容易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11楼说:“课程设计的要求是1Mhz的中心频率,产生10kHz的频偏”。
10kHz是1MHz的百分之一。示波器显 ...

噢...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老师的要求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示波器看波形,一是加大频偏,例如1MHz中心频率200kHz频偏(实际上不允许),这样可以看出疏密变化 ...

可否加我QQ为我解疑答惑?还有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34978334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加我QQ为我解疑答惑?还有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3497833486

从来不用QQ,也没有QQ号。
有问题,论坛里面发帖就是。eeworld里面有很多热心人。前面在9楼gmchen老师的回复很详细,连变容二极管能够实现多大频偏都给你计算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噢...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老师的要求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捏

在9楼gmchen老师为你计算了,最大频偏大约8kHz。
如果你担心达不到频偏10kHz的要求,解决办法很简单:两支变容二极管并联代替原来的一支变容二极管,或者找一找是否有电容量变化更大一些的变容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课程设计的要求是1Mhz的中心频率,产生10kHz的频偏,请问示波器的FFT功能在哪里?如何使用呢?

我前面的回复中计算的8kHz只是一个估计值,与你的课程设计要求基本符合,实际电路中由于器件参数的离散性可能有一定的误差,可以通过调整Cc的容量调节最大频偏。至于示波器的FFT功能,不同的示波器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查询你用的仪器手册。你用的仿真器我没用过,无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老师的要求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捏

增加频偏的另一个办法是修改LC谐振回路参数,加大L并减小C,使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量变化能够产生你需要的频偏。这样做会使变容二极管接入系数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噢...是这样啊,可是我们老师的要求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捏

你们老师的要求不尽合理。
1MHz是典型的中波波段,频率比较低(仅高于长波波段,而我国不使用长波波段)。中波波段不允许使用调频。我国调频规定88~108MHz,已经高于短波范围。
在100MHz上下频率上,变容二极管很容易实现规范允许的足够的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的回复中计算的8kHz只是一个估计值,与你的课程设计要求基本符合,实际电路中由于器件参数的离散性 ...

好的,还是很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师的要求不尽合理。
1MHz是典型的中波波段,频率比较低(仅高于长波波段,而我国不使用长波波段)。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9楼gmchen老师为你计算了,最大频偏大约8kHz。
如果你担心达不到频偏10kHz的要求,解决办法很简单:两 ...

是不是说,我这个电路只要给变容二极管加一个低频交流电压,再串联一个足够大的电感,就基本实现了调频,只是示波器上仍然很难观察出疏密变化,剩下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我这个电路只要给变容二极管加一个低频交流电压,再串联一个足够大的电感,就基本实现了调频, ...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低频电压源最好串联大电阻再施加到变容二极管上面。串联电感容易引起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低频电压源最好串联大电阻再施加到变容二极管上面。串联电感容易引起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低频电压源最好串联大电阻再施加到变容二极管上面。串联电感容易引起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参照别人的电路设计的,这个L2和C5的作用是什么我还搞不明白,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参照别人的电路设计的,这个L2和C5的作用是什么我还搞不明白,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在二楼我看错了。
二楼我说:”你图中又没有施加低频交流电压到那个变容二极管上“。首帖图中我没有注意到XFG1,只注意到了示波器旁的XFC1。XFG1是你的低频信号源。L2即与低频信号源串联的电感。
不过,L2电感量似乎小了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9楼gmchen老师为你计算了,最大频偏大约8kHz。
如果你担心达不到频偏10kHz的要求,解决办法很简单:两 ...

串联回路中,某只可变器件的参数简单倍增,那总变化应该是变小才对。若是并联一只同样的变容管,那频偏不是更小了吗?这里变容管容量变化范围20-40反不如原来10-20,甚至“穷”些更好点:比如5-10甚至1-3

网友D:
比较实用的西勒振荡器是如此的,1997年冬天,零下40度至正70度每隔5度扫过一次,至今还存有测试数据。
输出不宜从集电极,最好是E极,不过也要看幅度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二楼我看错了。
二楼我说:”你图中又没有施加低频交流电压到那个变容二极管上“。首帖图中我没有注意 ...

好的,那C5是什么呢?这里是否可以不用C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回路中,某只可变器件的参数简单倍增,那总变化应该是变小才对。若是并联一只同样的变容管,那频偏不 ...

我在29楼的说法有问题,若变容管容量小于CC,Maychang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C5是什么呢?这里是否可以不用C5?

据我猜测,原作者目的是L2和C5构成一个低通滤波。
首帖图中,L2和C5接在变容二极管两端。对1MHz(三极管Q1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所产生)频率信号,D2是信号源,XFG1是负载,所以L2和C5构成LC低通滤波,防止1MHz高频信号进入XFG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C5是什么呢?这里是否可以不用C5?

依我看,XFG1输出阻抗在高频时相当小(其内部一般在输出端并联小电容),C5不用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C5是什么呢?这里是否可以不用C5?

我倒是建议你注意30楼PowerAnts贴出的图。图中低频信号电压施加在R1和R2联接处,再经R3(相当大)接到变容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较实用的西勒振荡器是如此的,1997年冬天,零下40度至正70度每隔5度扫过一次,至今还存有测试数据。
输 ...

我已按照您的指导修改电路图,为何示波器显示波形幅度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示波器看波形,一是加大频偏,例如1MHz中心频率200kHz频偏(实际上不允许),这样可以看出疏密变化 ...

您说拉动示波器的横条看不同时间段的波形,是不是图中所示的那样?观察不同波形经过横轴的时间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拉动示波器的横条看不同时间段的波形,是不是图中所示的那样?观察不同波形经过横轴的时间差?

将横轴两时间游标置于波形与横轴相交处(肉眼看得比较清晰),尽可能多包括几个周期(如我画出的两黄色竖线)。读出两游标时间,然后除以周期数(图中是十个周期)。
再将滑动块置于另一处,重复上述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横轴两时间游标置于波形与横轴相交处(肉眼看得比较清晰),尽可能多包括几个周期(如我画出的两黄色竖 ...

请问Multisim中的调频信号参数里的智能频率是指频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Multisim中的调频信号参数里的智能频率是指频偏吗?

Sorry!这个“智能频率”是什么,我可不知道。这只能问此仿真软件汉化的翻译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这个“智能频率”是什么,我可不知道。这只能问此仿真软件汉化的翻译者。

好的,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按照您的指导修改电路图,为何示波器显示波形幅度发生变化?

变容管的容量变化会引起接入系数的变化,振幅也会受到影响,调整工作点可以改善。过去用在对讲机上,后面还有缓冲、推动、末级,将信号放大到10~54dBm,到推动级实际上已经进入丙类了,这就相当于有2级限幅,输出到天线上调幅的分量基本不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rry!这个“智能频率”是什么,我可不知道。这只能问此仿真软件汉化的翻译者。

我还想请问一下,将设计完成的调频信号作为输入信号,那么这个斜率鉴频器的工作原理应该如何阐述呢?(计算得图中谐振回路的频率为3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请问一下,将设计完成的调频信号作为输入信号,那么这个斜率鉴频器的工作原理应该如何阐述呢?(计 ...

“将设计完成的调频信号作为输入信号,那么这个斜率鉴频器的工作原理应该如何阐述呢?”
斜率鉴频中的LC谐振回路不是调谐在输入调频波的中心频率上,而是稍偏一点。
LC谐振回路的幅频曲线大致如下图(图中无标度,纵轴横轴只有相对意义)。输入信号(等幅调频波)中心频率在红色纵线处,而LC回路调谐在图中零点处。可见LC谐振回路对输入信号是失谐的。

在红色纵线处我们可以看到:信号幅度是随输入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输入信号频率高时幅度也大)。这样,频率的变化就转换成了幅度的变化(成了调幅波)。再经二极管检波,即可检出原低频调制信号。当然,利用LC谐振回路的另一侧也可以将频率变化转换成幅度变化。
实际上,任何倾斜的幅度-频率曲线都可以用来当作斜率鉴频,例如下面的一阶RC低通电路幅频曲线的倾斜部分就可以实现斜率鉴频。

但这样的电路灵敏度非常低(灵敏度指单位频率变化产生的幅度变化),而LC谐振回路幅频曲线两侧相当陡峭,鉴频灵敏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