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光盘刻录机底层工作的大佬吗?

楼主:
大佬们好,本人对光盘刻录机不是很了解,但是对刻录机的一些工作原理控制有些疑问(新人感觉光雕和刻录比较像),想找大佬们求助一下:
1、可写入的光盘的刻录区一般很薄的一层,而刻录机的刻录激光焦距固定,刻录机是如何控制光盘与激光头之间的距离的?
2、刻录机对光盘进行刻录前,会对光盘进行扫描,以确定从哪一位置开始刻录,此时它是用读取激光头来进行确定的吗?另外,没有数据的光盘,它如何确定从哪儿开始刻录的呢?
3、光盘刻录机是如何受驱动程序控制的呢?比如对伺服马达转速的控制、对刻录激光头的控制(激光脉冲时长)、对读取激光头光强的控制、对光电接受器信号的处理(虽然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不可控的)。虽然肯定包含软件层的控制(具体是什么语言编写的控制程序呢?),但是硬件层应该也有单片机的控制吧,但是细节控制是哪个部分控制的呢(比如刻录的编码格式)?
4、如果我想调节读取激光头激光强度,我该如何怎么做?
5、如果我想改变刻录机的刻录格式,或者我想直接控制刻录激光头(例如让刻录机在刻录层实现类似光雕的操作),仅通过驱动程序的修改是否能实现呢?而要实现这样的修改,我应该找哪方面的工程师来实现(C++或者单片机?)?或者我需要学习那些相关的知识,来实现这一目的?

网友:
光盘刻录机只是一个执行终端,想改变刻录机的刻录格式不能通过刻录机的设置来达到,只能通过改变编码协议(格式)后再将该信息流转送给光盘刻录机,才能实现。改变编码协议----或理解为信息流的调制则可以通过PC来实现。

网友:
不懂
不过建议楼主拆个刻录机,分析下电路

网友:
先把光盘的轨道和区段的基本问题弄懂再说,比如数据的逻辑存储单位的概念,扇区、轨道,区段等等
刻录方式还有多种
要把楼主具体问题搞明白需要啃啃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