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0 对无线鼠标的干扰问题

楼主:
用了USB的千兆网卡,同时在上面插了罗技无线鼠标的接收器。就发现鼠标不正常了,时灵时不灵。
经查,原因是USB 3.0会对无线鼠标所用的2.4GHz产生干扰。
解决方法:找一个USB的延长线,将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插到延长线上,是的接收器离USB3.0远一点。解决!
我用的是USB 2.0的延长线,是能解决的。不知道如果使用USB 3.0的延长线,是否仍然会出问题。

以下是网上的原理文章:

usb3.0那个5G不是数据速率的5Gbps嘛?

百度百科里这样写

射频干扰编辑
Intel的一篇白皮书《USB 3.0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Impact on 2.4 GHz Wireless Devices》中即清楚地指出,USB3.0在使用时,会在2.4G频段增加约20dB的噪声,造成对2.4GHz ISM频段的射频干扰。这种干扰会降低无线接收的灵敏度,进而缩减收讯范围,足以影响干扰无线设备(无线网卡、无线鼠标及无线耳机等)的正常使用。实际上,USB3.0的扩频处理导致其频谱从0Hz一直盖到5GHz。经Intel测量,干扰功率随频率下降,在2.4G频段约有-60dBm,到5G频段只有-90dBm。同时文中还指出,当这频段的射频接收器放得愈靠近USB 3.0装置或连接器,干扰的状况就愈明显[6]  。
很可惜的是,这个由USB 3.0高频通讯所产生的噪讯是一种宽频噪讯,因此无法被过滤消除,而且刚好落在常用的2.4-2.5 GHz的频段范围。Intel建议的解决方式是对USB 3.0连接器及周边装置进行遮蔽设计,做得愈彻底,效果愈好。此外,无线天线放得离USB 3.0连接器及装置也要愈远愈好。
对于这样的设计参考建议,USB 3.0及NB/PC业者感到相当「无言」。举例来说,当USB 3.0硬盘和无线鼠标的接收器要一起使用时,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最好要用延长线接出来到够远的位置,才能顺利使用,这种作法实在很难说服消费者去接受吧。

网友:
硬件bug远比软件bug难解决,
这种技术性的bug几乎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