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结合NRF24L01对舵机进行无线控制发送端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sbit    MISO=P1^5;
sbit    MOSI=P1^4;
sbit    SCK=P1^3;
sbit    CE=P1^1;
sbit    CSN=P1^2;
sbit    IRQ=P3^3;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     for(i=0; i }
uint    bdata sta;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CSN=1;
    SCK=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MOSI = (uchar & 0x80);
        uchar = (uchar << 1);
        SCK = 1;
        uchar |= MISO;
        SCK = 0;
    }
    return(uchar);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SPI_RW(reg);
    reg_val = SPI_RW(0);
    CSN = 1;
    return(reg_val);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 = 1;
    return(status);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         SPI_RW(*pBuf++);
    CSN = 1;
    return(status);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 = 1;
    inerDelay_us(130);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if(RX_DR)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vale =1;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return revale;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E=1;
    inerDelay_us(1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Buf[20]={0};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NRF24L01();
    TxBuf[1] = 0;
    TxBuf[2] = 0;
    TxBuf[3] = 0;
    TxBuf[4] = 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Delay(6000);
    while(1)
    {
        if(KEY1 ==0 )
       {
           TxBuf[1] = 1 ;
        }
       if(KEY2 ==0 )
       {
            TxBuf[2] =1 ;
       }
       if(KEY3 ==0 )
       {
            TxBuf[3] =1 ;
       }
       if(KEY4 ==0 )
       {
            TxBuf[4] =1 ;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xBuf[3] = 0x00;
            TxBuf[4] = 0x00;
            Delay(10);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