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write、writeto、write_mem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
绕晕了,编个小程序来使用个红外定位传感器,需要先传一串初使化信息过去,老出错报OSError: [Errno 19] ENODEV,偶尔又是对的。
1、用i2c.write我都不知道它会写到哪里去,我没有先指定从机地址的时候它能找到吗?
2、用i2c.writeto则是后面那个参数不知道怎么写老报错,i2c.writeto(设备地址,chr(我的数值),False),后面那个stop=False或者stop=True,只能加成False或者True,不能加前面的“stop=”字样,即便如此,第二次用就出错,不加又不行。
3、i2cwrite_mem看上去应该是EPROM之类用的吧,普通传感器能用么?

请大师多指点下,百度了很久,反复试了两天仍然没有过这一关。附上写的源程序:

我改的程序: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I2C
i2c=I2C(-1, sda=Pin(4), scl=Pin(5), freq=100000)  #scl=1脚绿线,sda=2脚黄线
buf = buf_bak = bytes(16) #准备放取出的红外定位传感器数据
x=[4] #准备放x轴地址
y=[4] #准备放y轴地址
tmp=0 #很随意个变量

i2c_init=[0x30,0x01,0x30,0x08,0x06,0x90,0x08,0xC0,0x1A,0x40,0x33,0x33] #看上去要传这一串到传感器去
i2c.start()
for i in range(0,12,2):
    time.sleep_ms(10)
    i2c.write(chr(i2c_init[i]))     #i2c.writeto(0x58,chr(i2c_init[i]),False) #i2c.scan实测地址为0x58,与厂标相同
    time.sleep_ms(5)
    i2c.write(chr(i2c_init[i+1]))   #官方示例Arduino程序是一对一对发送的,间隔10ms
time.sleep_ms(100)

def Read_Ir():
    global buf,buf_bak
    buf_bak=buf   #先备份之关数据
    buf=bytes(16) #清空,下一句读出与之前数据相同、为空、没数据(xFF)或者出错均重新再取,直到取出与之前不相同的内容
    while(buf==buf_bak or buf==bytes(b'\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 or buf==bytes(b'\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xff')):
        time.sleep_ms(3)
        i2c.write(chr(0x36)) #看上去0x36是取数据前置信号
        try:
            time.sleep_ms(5)
            buf=i2c.readfrom(i2c_address[0],16,Tru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rr")
    return
#==========================开始==========================
#while(True):
for i in range(0,10):
    Read_Ir()
    print(i,end=" ")
    print("buf",end=":")
    print (buf)
    print(i,end=" ")
    print ("Bak",end=":")
    print (buf_bak)

再附上厂家原版的Arduino程序:

// Wii Remote IR sensor  test sample code  by kako [url=http://www.kako.com]http://www.kako.com[/url]
// modified output for Wii-BlobTrack program by RobotFreak [url=http://www.letsmakerobots.com/user/1433]http://www.letsmakerobots.com/user/1433[/url]
// modified for [url=http://DFRobot.com]http://DFRobot.com[/url] by Lumi, Jan. 2014
// 对位置的调整可参考英文版:[url=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Pointing]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Pointing[/url]
// 维客:[url=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IR_Camera]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IR_Camera[/url]

#include <Wire.h>

int IRsensorAddress = 0xB0;
//int IRsensorAddress = 0x58;
int slaveAddress;
int ledPin = 13;
boolean ledState = false;
byte data_buf[16];
int i;

int Ix[4];
int Iy[4];
int s;

void Write_2bytes(byte d1, byte d2)
{
    Wire.beginTransmission(slaveAddress);
    Wire.write(d1); Wire.write(d2);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setup()
{
    slaveAddress = IRsensorAddress >> 1;   // This results in 0x21 as the address to pass to TWI
    Serial.begin(19200);
    pinMode(ledPin, OUTPUT);      // Set the LED pin as output
    Wire.begin();
    // IR sensor initialize
    Write_2bytes(0x30,0x01); delay(10);
    Write_2bytes(0x30,0x08); delay(10);
    Write_2bytes(0x06,0x90); delay(10);
    Write_2bytes(0x08,0xC0); delay(10);
    Write_2bytes(0x1A,0x40); delay(10);
    Write_2bytes(0x33,0x33); delay(10);
    delay(100);
}
void loop()
{
    ledState = !ledState;
    if (ledState) { digitalWrite(ledPin,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LOW); }

    //IR sensor read
    Wire.beginTransmission(slaveAddress);
    Wire.write(0x36);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slaveAddress, 16);        // Request the 2 byte heading (MSB comes first)
    for (i=0;i<16;i++) { data_buf[i]=0; }
    i=0;
    while(Wire.available() && i < 16) {
        data_buf[i] = Wire.read();
        i++;
    }

    Ix[0] = data_buf[1];
    Iy[0] = data_buf[2];
    s   = data_buf[3];
    Ix[0] += (s & 0x30) <<4;
    Iy[0] += (s & 0xC0) <<2;

    Ix[1] = data_buf[4];
    Iy[1] = data_buf[5];
    s   = data_buf[6];
    Ix[1] += (s & 0x30) <<4;
    Iy[1] += (s & 0xC0) <<2;

    Ix[2] = data_buf[7];
    Iy[2] = data_buf[8];
    s   = data_buf[9];
    Ix[2] += (s & 0x30) <<4;
    Iy[2] += (s & 0xC0) <<2;

    Ix[3] = data_buf[10];
    Iy[3] = data_buf[11];
    s   = data_buf[12];
    Ix[3] += (s & 0x30) <<4;
    Iy[3] += (s & 0xC0) <<2;

    for(i=0; i<4; i++)
    {
      if (Ix[i] < 1000)
        Serial.print("");
      if (Ix[i] < 100)
        Serial.print("");
      if (Ix[i] < 1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 int(Ix[i]) );
      Serial.print(",");
      if (Iy[i] < 1000)
        Serial.print("");
      if (Iy[i] < 100)
        Serial.print("");
      if (Iy[i] < 1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 int(Iy[i]) );
      if (i<3)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delay(15);
}

网友A:
I2C的几种函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封装成不同形式。都是往总线上发送数据,I2C.write()是最基础的方法,通常第一个字节是寄存器地址,后面是数据。

我习惯将I2C的函数再次封装成下面的函数,用于读写寄存器。如:

    # set reg
    def        setReg(self, reg, dat):
        self.i2c.writeto(BMP280_I2C_ADDR, bytearray([reg, dat]))

    # get reg
    def        getReg(self, reg):
        self.i2c.writeto(BMP280_I2C_ADDR, bytearray([reg]))
        t =        self.i2c.readfrom(BMP280_I2C_ADDR, 1)
        return t[0]

    # get two reg
    def        get2Reg(self, reg):
        self.i2c.writeto(BMP280_I2C_ADDR, bytearray([reg]))
        t =        self.i2c.readfrom(BMP280_I2C_ADDR, 2)
        return t[0] + t[1]*2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的几种函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封装成不同形式。都是往总线上发送数据,I2C.write()是最基础的方法,通 ...

我以为writeto的数据是str型的,才知道居然是bytearray型的。

再继续请教下:
writeto后面的reg是什么?dat是要发送的数据吧?
听说writeto的结尾可以带个标志表达是否发送完所有数据,似乎def里没有使用?
那怎么使用后面的这个标志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writeto的数据是str型的,才知道居然是bytearray型的。

再继续请教下:
writeto后面的reg是什 ...

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标志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标志位啊。

邵子杨老师在《MicroPython入门指南》一书133页描述特别库时,对machine中的I2C模块基本操作(134页)这么写的:
(2)标准总线操作
下面方法执行了标准的I2C主设备读写功能。
I2C.readfrom(addr,nbytes,stop=True)
从指定地址读取nbytes字节数据,返回的数据是bytes对象。如果stop是true,在最后将发送一个STOP信号。
I2C.readfrom_into(addr, buf,stop=True)
从地址addr读取数据到缓存buf,读取数据的数量等于buf的长度。如果stop是true,在最后将发送一个STOP信号。这个函数无返回值。
I2C.writeto(addr, buf, *, stop=True)
写入缓存buf的数据到地址是addr的设备。如果在写操作后收到NACK信号,剩余的数据将不会被发送。如果stop是True,在最后将产生一个STOP信号,即使收到NACK也会发送STOP信号。返回值是收到的ACK信号数量。
...
此外,您在这里也提到了关于I2C.writeto(addr, buf, *, stop=Tru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449-1-1.html
这里也是有个stop=Tru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邵子杨老师在《MicroPython入门指南》一书133页描述特别库时,对machine中的I2C模块基本操作(134页)这 ...

I2C.writeto(addr, buf, *, stop=True) 就代表默认会自动发送STOP,如果希望不发可以将它改为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