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安全阀是否能避免爆炸?

楼主:
什么是锂电池安全阀?

  经过30年的发展,18650电池制备工艺已经非常成熟,除了性能有了极大提升之外,其安全性也非常完善。为了避免密封的金属外壳发生爆炸,现在18650电池都会在顶部配有一个安全阀,安全阀是每一颗18650电池的标配,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爆屏障。当电池内部压力过大时,其顶部安全阀会开启排气减压,避免爆炸。但是,当安全阀开启之后,电池内部泄露出的化学物质在高温的条件下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仍然有可能出现起火的情况。另外,现在部分18650电池还自带保护板,具有过充过放和短路保护等功能,安全性能十分高。

而此前发生的移动电源爆炸事件,全部是因为无良厂家为节省成本使用不合格的劣质18650电池,甚至是二手废电引起的。目前各大电池厂商如松下、索尼、三星等等生产的18650电池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而且18650电池使用率非常高,我们在日常使用时能够做到正确的使用以及避免电池短路,受损或温度过高,完全不用担心电池会爆炸。我们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以个别劣质产品来定性18650的安全性。

网友:
       我们日常常说的18650其实是指电池的外形规格,是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节省成本而定下的一种标准电池型号,其中18表示直径为18mm,65表示长度为65mm,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18650电池原指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由于镍氢的现在比较少用,所以现在多指锂离子电池。18650锂离子电池单节标称电压一般为:3.6V 或3.7V;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75V。常见容量为1200~3000mAh,高于3400mAh就很有可能是虚标。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索尼推出之后,18650电池一直经久不衰。18650电池因其容量大、储能效率高、稳定性好、没有记忆效应、循环寿命高、不含毒性物质等优点被广泛使用在工业领域及笔记本电脑、对讲机、仪器仪表等电子设备,甚至是全球最火的特斯拉电动汽车也是采用松下提供的18650电池组。

  锂电池为什么会爆炸?

  18650电池绝大多数使用钢壳封装,质量不过关的电池由于没有保护功能,在过充(过度充电)的情况下,会使其内部压力骤增,当超过承受值时,便会爆炸。而短路、温度过高或电池被挤压变形甚至刺穿等问题都可能会引起电池爆炸。

看看电池内部构造,主要是给大家看看神马叫所谓的“安全阀”
用尖嘴钳夹开电池头部

拆开电池头看见内部结构

取下电池正极帽

电池内部构造,取下正极帽的绝缘套

网友:
这个就是所谓的“安全阀”,有点像轻触开关,电池0V和这个有直接关系

取下保护盖

电池内部像树的年轮一样的玩意,伴随着电解液湿湿的,一圈一圈的,用绝缘的胶带裹着,鲨鱼为了大家看的直观,去掉了部分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