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熱風扇電路

楼主:
請問一般的cpu的散熱風扇是怎樣是否可以用PWM加上MOS控制12V來完成

网友:
“請問一般的cpu的散熱風扇是怎樣”
这种风扇多数是使用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是否可以用PWM加上MOS控制12V來完成”
可以,电路稍复杂。

网友:
一般的可以这么搞,如果加上温控确实比较麻烦,毕竟是给CPU散热

网友:
一般本身CPU都带这样温控的功能,输出的管教有一个就是PWM信号,用来调速的。

网友:
CPU用的都是直流无刷电机,
一般是PWM或电压值调节风扇转速,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使用PWM控制调速,但是效率很低,而且可调整区间很小。不过更加适合使用4线调速的方式,intel 平台的CPU风扇都使用20KHz左右的PWM控制调速线进行调速,使用调整线更适合于CPU调速,PC主板自带了温控调整信号,所以CPU也无需干预调速,如果作为其它用途的话建议使用调速线PWM控制,没有必要加一片MOS,mos管的成本肯定是高于一条控速信号导线的,反正你都有PWM输出了,直接把PWM输出到调速线,不是更加好。另外既然是散热,那么宁可出现PWM信号异常的时候风扇最大速转,也不愿异常的时候风扇停机,使mos的可靠性就比使用调速线要差很多。原来我做了个简易的调速器,可以参考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3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