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MOS光耦AQY221N2V

楼主:
松下的AQY221N2V这颗料,淘宝上的能用嘛?
在ickey看到的价格一颗50-60块钱
淘宝上一颗只要2-3块钱
ickey上的实在太贵,但是淘宝上两三块的靠谱吗,能用嘛?
各位有什么推荐,哪些渠道能买到PhotoMOS,价格合适?

网友:
两三块的肯定不靠谱
如ickey是官方代理,价格就是这么了

网友:
可以找松下各地代理的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
賣50-60太貴了,但是賣2-3又太便宜,mouser賣¥22.9554-¥39.2769,給連接你自己去看看吧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XoVHqRcLFUtleJwucs=

网友:
現在回帖子要等待審核嗎?
測試了,可能前面回你的帖子內mouser報價連接吧
在這裡回你吧,賣50-60是太貴,賣2-3又太便宜,mouser賣¥22.9554-¥39.2769,你自己去mouser找下,

网友A:
樓主,這零件功率那麼小,成本那麼高,值得用嗎?產品開發的話,老闆會很傷啊

网友:
看到贸泽电子上30块钱一片,如果量少的话也可以联系供应商看看能不能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零件功率那麼小,成本那麼高,值得用嗎?產品開發的話,老闆會很傷啊

我也不想用这个啊。但是找不到替代品。主要要求就是关断电容C要小。目前只知道松下和东芝有关断电容小的这类产品

网友:
AQY221N2V 就是光耦继电器,要想替代需要光耦加MOS管,成本下来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想用这个啊。但是找不到替代品。主要要求就是关断电容C要小。目前只知道松下和东芝有关断电容小的 ...

用分立零件做,就如樓下版主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