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L3GD20H: 3轴数字输出陀螺仪

楼主:
 本文档旨在提供ST L3GD20H 3轴数字陀螺仪相关的使用信息和应用提示。L3GD20H为3轴角速率传感器,具有数字I2C/SPI串行接口标准输出。该器件的量程范围为±245/±500/±2000 dps,能使用用户选择的带宽测量速率。可以配置器件通过检测一个独立的唤醒事件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中断发生器的阈值和时序可由终端用户动态设定。L3GD20H内置32级先进先出( FIFO)缓冲器提供给用户存储数据,可以减少主控的干预。L3GD20H采用纤薄的小型塑料平面网格阵列封装(LGA-16 3x3x1),可以保证在一个较大的温度范围从-40°C到+85°C内工作。
SMD封装的超小尺寸和重量使其成为手持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如智能手机、穿戴以及需要减小封装尺寸和重量的其他应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您有没有关于L3GD20H多字节读取的程序,是我一次性通过SPI发送多个字节就能收到多字节的内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您有没有关于L3GD20H多字节读取的程序,是我一次性通过SPI发送多个字节就能收到多字节的内容吗

Figure 17. Read and write protocol下边的说明
bit 1: MS bit. When 0, the address will remain unchanged in multiple read/write commands.
When 1, the address will be auto incremented in multiple read/write command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igure 17. Read and write protocol下边的说明
bit 1: MS bit. When 0, the address will remain uncha ...

你好,您用过L3GD20H 三轴陀螺仪吗,关于中断配置方面,我配置完中断之后,只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两回,然后就不触发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您用过L3GD20H 三轴陀螺仪吗,关于中断配置方面,我配置完中断之后,只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两回,然后 ...

每次中断产生后你是不是都及时读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次中断产生后你是不是都及时读取了?

读取了,但是读回来的不是0就是FFF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了,但是读回来的不是0就是FFFF

STATUS (27h)寄存器数据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ATUS (27h)寄存器数据是多少?

全是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是零

读取who am i正常吗

网友:
读who am I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取who am i正常吗

代码发出来看下

网友:
代码在附件中,谢谢指导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