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和CC2530的温室大棚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
设计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为主控制单元,CC2530为数据采集单元的温室大棚数据采集系统CC2530连接温湿度传感器AM2301、二氧化碳传感器TGS4161和光照传感器BH1750,对温室大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进行采集,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配有CC2530模块的MSP430F149单片机,由单片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发给上位机存储显示。给出了系统的整体框图、采集电路和系统软件流程图。实际测试表明,系统能够准确的完成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的采集,功耗较低,具有智能化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在智能农业领域有着很好的市场前景和推广价值。 农作物的生长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如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无线传感网络的发展,用信息技术改造农业尤其是农业温室大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阶段。温室环境检测是实现温室智能化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有效的利用传感器技术、自动检测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制出对温室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多种温室环境要素进行测量的数据采集系统,是科技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智能温室大棚起步较晚,已有的温室大棚控制系统采集环境要素单一,技术还不够成熟。因此,设计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温室大棚数据采集系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设计了一套使用超低功耗单片机MSP430F149为控制核心的温室大棚数据采集系统,能够实现对温室大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实时采集传输,由主控单元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分析处理后,通过USB发送到上位机进行实时显示与存储。该系统使用的硬件资源较少,电路工作稳定,功耗较低,便于携带和安装。 1总体设计 系统的总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结构图 CC2530连接温湿度传感器AM2301、二氧化碳传感器TGS4161和光照传感器BH1750,测出实时的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后打包发送给CC2530路由节点,路由节点再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带有CC2530无线模块的MSP430F149.MSP430F149对路由节点发送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滤除掉无效的数据,将数据通过USB发送给上位机存储显示。USB端口所起到的作用还有MSP430F149的BSL方式程序下载。对于长度小于50米的温室大棚,可以选择合适的位置放置一个接有传感器的CC2530模块;对于长度较长的温室大棚,可按照CC2530的一般传输距离适当增加CC2530模块的数量。 2系统硬件设计 2.1接有CC2530无线模块的MSP430F149电路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TI公司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以MSP430F149为例,其主要特点有:1)超低功耗。待机电流小于1μA,在RAM数据保持方式时仅耗电0.1μA,活动模式时耗电250μA.在系统中共有1种活动模式(AM)和5种低功耗模式(LP M0-LPM4)。2)强大的处理能力。MSP430F149采用了目前流行的、颇受学术界好评的精简指令集结构,1个时钟周期就可以执行1条指令。3)高性能模拟技术及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内部集成看门狗定时器、12位ADC、DMA控制器、基本定时器和串行通信(UART、IIC、SPI)等。 CC2530是用于IEEE802.15.4、ZigBee和RF4CE应用的一个真正的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它能够以非常低的总材料成本建立强大的网络节点。CC2530结合了领先的RF收发器的优良性能,业界标准的增强型8051CPU,系统内可编程闪存8KB RAM和许多其他的强大功能。CC2530有4种不同的闪存版本:CC2530F32/64/128/256,分别具有32/64/128/256KB的闪存。CC2530具有不同的运行模式,使得它尤其适应超低功耗要求的系统。CC2530结合了TI公司业界领先的ZigBee协议栈(Z-StackTM),提供了一个强大和完整的ZigBee解决方案。 MSP430F149与无线模块CC2530的电路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MSP430F149与CC2530电路连接原理图 此模块设计利用了MSP430F149的超低功耗特点,通过串行通信UART模式与ZigBee相连接。当CC2530没有进行接收数据时,为了节省能源,MSP430F149和CC2530均处于休眠状态;当定时时间到时,MSP430F149和CC2530从睡眠唤醒,CC2530接收由路由器节点的CC2530传送来的数据,并将数据通过串口传输给MSP430F149单片机,单片机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之后,发送给上位机存储显示;之后两者又同时进入休眠状态,等待下一次唤醒时继续接收数据,如此循环。 2.2 MSP430F149的USB转串口电路 MSP430F149的USB转串口电路如图3所示。 图3 MSP430F149的USB转串口电路 MSP430F149的USB转串口电路主要用于电路初期的测试、与上位机间的数据传输。串口芯片采用Silicon公司推出的USB接口与RS232接口转换器CP2102.CP2102是一款高度集成的USB—UART桥接器,提供一个使用最小化元件和PCB空间来实现RS232转换USB的简便解决方案,包含了USB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振荡器和带有全部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的异步串行数据总线。其中USB选用目前比较通用Micro-USB,在两根数据线D+和D-上采用SP0503BAHT保护,用于抑制静电阻抗和其它瞬态电压,帮助保护数据、信号或者控制线路的模拟输入。 2.3接有传感器的CC2530无线模块电路 接有传感器的CC2530的无线模块电路如图4所示。此模块设计利用CC2530连接温湿度传感器AM2301、二氧化碳传感器TGS4161和光照传感器BH1750,实现对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的测量。由于温室大棚内一天之中的环境变化不是特别明显,通过实际考察,推算出各个环境变量的测量时间间隔。温湿度的测量为10分钟一次,二氧化碳的测量为2小时一次,光照强度为30分钟一次,其它时间模块均处于低功耗的睡眠状态。当10分钟定时时间到时,模块从睡眠唤醒,对温室大棚内的温湿度进行采样测量,将数据发送至CC2530路由节点,发送成功后继续进入睡眠状态;30分钟定时时间到时,模块从睡眠唤醒,对温室大棚内的光照强度进行采样测量,将数据发送至CC2530路由节点,发送成功后继续进入睡眠状态;2小时定时时间到时,模块从睡眠唤醒,对温室大棚内的光照强度度进行采样测量,将数据发送至CC2530路由节点,发送成功后继续进入睡眠状态;这样就完成了对温室大棚内3种环境要素的测量。 图4 接有传感器的CC2530电路图 AM230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采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AM2301的供电电压为5 V,为4针单排引脚封装。传感器上电之后,要等待1 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无需发送任何指令。AM2301的引脚2为数据线DATA,用于CC2530与AM2301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测量精度分别为温度16bit,湿度16bit. TGS4161是由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制造商Figaro几年前推出的一款长期稳定工作的二氧化碳传感器,供电电压为5 V,它由置于衬垫上的对二氧化碳敏感的固态电解质构成,并配有加热器,以减小环境温度改变对测量的影响;TGS4161非常脆弱,一个持续流经高阻抗传感器核心的电流就会烧毁它,所以设计中选用TLC271对传感器进行保护。传感器输出电平端通过TLC271与CC2530的AD端口P0_0相连接。 BH1750是一种不区分光源的数字型环境光强度传感器,供电电压为3.3 V,采用两线式串行总线接口的集成电路,根据收集的光线强度数据进行环境监测,具有1—65535lx(lx为光照强度单位)的高分辨率,可支持较大范围的光照强度变化。设计的模块中,BH1750的SCL、SDA引脚分别与CC2530的P1_4和P1_5相连接。 2.4锂电池供电电路 考虑到在温室大棚内使用CC2530需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工作,连接传感器的CC2530以及CC2530路由节点均使用锂电池供电。锂电池供电电路如图5所示,左边部分为锂电池转3.3 V电路,右边部分为锂电池转5 V电路,转换芯片选用LTC3440. 图5 锂电池供电电路 本设计采用市面上最常用的锂电池作为电源,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 V.锂离子电池的放电曲线平坦,可以保证CC2530模块收发数据时具有更好的线性特征。Linear Teehnology公司的LTC3440是一种高效率、固定频率、降压-升压型的DC/DC转换器,能够用单个电感器调节输出电压,使其高于、低于或等于输入电压,其输入和输出的电压范围均为2.5~5.5 V.LTC3440在所有的工作模式下都具备连续传送功能,非常适用于延长单节锂电池或者镍氢电池的工作时间。其中锂电池转3.3 V电压用来给CC2530无线模块、BH1750传感器供电,锂电池转5 V用来给TGS4161传感器和AM2301传感器供电,如果接有CC2530模块的MSP430F149模块不与上位机间进行通讯,也可采用锂电池转3.3 V供电。 3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中MSP430F149的开发环境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5.30,CC2530的开发环境为IAR Embedded Work beneh for 8051 8.10 Evaluation.CC2530所使用的协议栈为TI公司的ZStaek-CC2530-2.3.0-1.4.0.系统的软件流程图如图6所示,其中左边为与CC2530相连接的MSP430F149软件流程图,右边为连接传感器的CC2530数据采集发送流程图。 图6 系统软件流程图 4结论 该温室大棚数据采集系统以MSP430F149与CC2530为核心硬件资源,各电路工作稳定,系统搭建后无需人员长期值守,各采集模块独立工作。实际测试表明,该系统能够准确采集到温室大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数据,并能够成功的发送给MSP430F149单片机,系统通过休眠机制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功耗,在智能农业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