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20篇 event()

楼主:
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提到 event() 函数。事件对象创建完毕后,Qt 将这个事件对象传递给 QObject 的 event() 函数。event() 函数并不直接处理事件,而是将这些事件对象按照它们不同的类型,分发给不同的事件处理器(event handler)。

如上所述,event() 函数主要用于事件的分发。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事件分发之前做一些操作,就可以重写这个 event() 函数了。例如,我们希望在一个 QWidget 组件中监听 tab 键的按下,那么就可以继承 QWidget,并重写它的 event() 函数,来达到这个目的:

  • bool CustomWidget::event(QEvent *e)
  • {
  •     if (e->type() == QEvent::KeyPress) {
  •         QKeyEvent *keyEvent = static_cast(e);
  •         if (keyEvent->key() == Qt::Key_Tab) {
  •             qDebug() << "You press tab.";
  •             return true;
  •         }
  •     }
  •     return QWidget::event(e);
  • }

复制代码

CustomWidget 是一个普通的 QWidget 子类。我们重写了它的 event() 函数,这个函数有一个 QEvent 对象作为参数,也就是需要转发的事件对象。函数返回值是 bool 类型。如果传入的事件已被识别并且处理,则需要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如果返回值是 true,并且,该事件对象设置了 accept(),那么 Qt 会认为这个事件已经处理完毕,不会再将这个事件发送给其它对象,而是会继续处理事件队列中的下一事件。注意,在 event() 函数中,调用事件对象的 accept() 和 ignore() 函数是没有作用的,不会影响到事件的传播。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 QEvent::type() 函数可以检查事件的实际类型,其返回值是 QEvent::Type 类型的枚举。我们处理过自己感兴趣的事件之后,可以直接返回 true,表示我们已经对此事件进行了处理;对于其它我们不关心的事件,则需要调用父类的 event() 函数继续转发,否则这个组件就只能处理我们定义的事件了。为了测试这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尝试下面的代码:

  • bool CustomTextEdit::event(QEvent *e)
  • {
  •     if (e->type() == QEvent::KeyPress) {
  •         QKeyEvent *keyEvent = static_cast(e);
  •         if (keyEvent->key() == Qt::Key_Tab) {
  •             qDebug() << "You press tab.";
  •             return true;
  •         }
  •     }
  •     return false;
  • }

复制代码

CustomTextEdit 是 QTextEdit 的一个子类。我们重写了其 event() 函数,却没有调用父类的同名函数。这样,我们的组件就只能处理 Tab 键,再也无法输入任何文本,也不能响应其它事件,比如鼠标点击之后也不会有光标出现。这是因为我们只处理的 KeyPress 类型的事件,并且如果不是 KeyPress 事件,则直接返回 false,鼠标事件根本不会被转发,也就没有了鼠标事件。

通过查看 QObject::event() 的实现,我们可以理解,event() 函数同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所说的事件处理器有什么联系:

  • //!!! Qt5
  • bool QObject::event(QEvent *e)
  • {
  •     switch (e->type()) {
  •     case QEvent::Timer:
  •         timerEvent((QTimerEvent*)e);
  •         break;
  •     case QEvent::ChildAdded:
  •     case QEvent::ChildPolished:
  •     case QEvent::ChildRemoved:
  •         childEvent((QChildEvent*)e);
  •         break;
  •     // ...
  •     default:
  •         if (e->type() >= QEvent::User) {
  •             customEvent(e);
  •             break;
  •         }
  •         return false;
  •     }
  •     return true;
  • }

复制代码

这是 Qt 5 中 QObject::event() 函数的源代码(Qt 4 的版本也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同前面我们所说的一样,Qt 也是使用 QEvent::type() 判断事件类型,然后调用了特定的事件处理器。比如,如果 event->type() 返回值是 QEvent::Timer,则调用 timerEvent() 函数。可以想象,QWidget::event() 中一定会有如下的代码:

  • switch (event->type()) {
  •     case QEvent::MouseMove:
  •         mouseMoveEvent((QMouseEvent*)event);
  •         break;
  •     // ...
  • }

复制代码

事实也的确如此。timerEvent() 和 mouseMoveEvent() 这样的函数,就是我们前面章节所说的事件处理器 event handler。也就是说,event() 函数中实际是通过事件处理器来响应一个具体的事件。这相当于 event() 函数将具体事件的处理“委托”给具体的事件处理器。而这些事件处理器是 protected virtual 的,因此,我们重写了某一个事件处理器,即可让 Qt 调用我们自己实现的版本。

由此可以见,event() 是一个集中处理不同类型的事件的地方。如果你不想重写一大堆事件处理器,就可以重写这个 event() 函数,通过 QEvent::type() 判断不同的事件。鉴于重写 event() 函数需要十分小心注意父类的同名函数的调用,一不留神就可能出现问题,所以一般还是建议只重写事件处理器(当然,也必须记得是不是应该调用父类的同名处理器)。这其实暗示了 event() 函数的另外一个作用:屏蔽掉某些不需要的事件处理器。正如我们前面的 CustomTextEdit 例子看到的那样,我们创建了一个只能响应 tab 键的组件。这种作用是重写事件处理器所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