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32f103能带动7寸屏吗?

楼主:
大家,问一下,stm32f103能带动7寸屏吗?这块7寸屏分辨率为800x480,RGB888的, 不带驱动IC,直接RGB888 24bit信号输入的, 屏原配是使用STM32F429直接驱动,

现在想用F103驱动,f103驱动RGB565是用FSMC接口驱动,但现在这个7寸屏是RGB888并没有驱动IC的,
有没有例程,要求刷新率不高,不显示视频,只显示数据

网友:
可以的,io口就行。肯定有驱动ic的在屏面板里面。

网友:
哦,谢谢,之前找到一块屏,屏上没带驱动IC, 要在外面加驱动IC. 后来找到一块带驱动的屏

网友A:
103如果没驱动IC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如果没驱动IC就别想了。

严重同意

网友:
外扩一个IC就行了

网友:
求大哥赐一份103驱动的原理图!!!!邮箱24993965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