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同样标称电压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个电子产品 上?

楼主:
求助网友:都是同样标称电压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不同,能不能用在同一个电子产品上?就比如说我家里有个早教机,我有两个适配器一个输出是2A的,一个输出是1A的,早教机说明书里没有说明得用哪种,而且机器本身没有提供电源适配器。那么我是不是两个都可以用,如果不能,我用错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
都能用,输出的是指适配器本身的输出能力,至于实际输出大小是根据负载来定的。

网友:
这要看你的早教机多大的最大电流。如果早教机需要的最大电流小于1A,那么两个适配器都可以用。如果早教机需要的最大电流大于2A,那么两个都不可以用。

网友:
当然最好是原配
早教机的负载已经是确定了的,估计不知道是几A了吧
如能接受的是1A电流,适配器2A的供电能力足。

网友:
楼主,你用的电吹风如果是1100W,那么电压正常时需要的电流就是5A。电网是一个220V,上千安培的大电源,这电网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最好是原配
早教机的负载已经是确定了的,估计不知道是几A了吧
如能接受的是1A电流,适配器2A的供电 ...

就是早教机本身卖的没配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早教机本身卖的没配适配器

早教机的供电插口是手机哪种充电接口,安卓手机的Micro USB接口?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作为电压源来用,适配器2A代表最大输出电流2A,这个具体要看负载大小。可以看一下早教机说明书上有没有功率大小说明。一般来说可以通用没问题

网友:
去看负载设备的说明书,注意工作功率指标,适配器满足就能用。

网友:
而且机器本身没有提供电源适配器,你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产品对应的适配器的资料。看看他的输出。或者,早教机上面有没有参数说明。有的话。就按他的来。 是在找不到,可以用2A的试一下。早教机需要电流不超过2A,应该没事。超过的话,容易损坏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