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 发射功率模式的疑问

楼主:
STEVAL-IDB007V1 发射功率模式的疑问

  查了各种手册,没有找到确切的设置说明。

  1、首先对照STEVAL-IDB007V1开发板实物和原理图,D1焊接的是1、2管脚。

  2、查看BlueNRG-1数制手册(文档编号DS11481)第158页,确定为DC-DC转换器有效模式(DC-DC Converter Active)。

  在这里对DS11481手册吐槽一下,非常让人不爽,没有书签目录,这让人查资源老费劲了。

  3、在API头文件“bluenrg1_api.h”中,发射功率等级有两个档位,标准功率和高功率(Standart Power、High Power)。真正实现部分已打包成库“libbluenrg1_stack.a”,里面如何操作,不得而知。

  4、继续查看BlueNRG-1手册,只有一种,不区分标准和高功率。那么在调用api函数时,参数到底应该怎么设置。

  5、对比BlueNRG的数制手册,BlueNRG的确是分为标准和高功率两个档,但无法确定BlueNRG-1。

  6、查看PM0257,BlueNRG、 BlueNRG-MS 栈编程指南看相关内容。我去,这也太流氓了,直接让参考Section 5。

  7、查看“Section 5”是个什么鬼?那么,就按这个路子找

  8、AN4818中相关内容,对解释疑问无作用

  9、AN4820中相关内容,对解释疑问无作用

  10、BlueNRG-1 Datasheet前面以列出。

  11、本地安装目录下的的oxygen文档,一样不起作用

  12、“STSW-BLUENRG1-DK”,也就是“BlueNRG-1_2 DK 2.5.0”下的“bluenrg1_api.h”。

  13、STSW-BNRGUI,这个暂没玩转。按照说明固件已烧,两种模式v1.x、v2.x都试过了,无法识别器件。

  14、UM2071(BlueNRG-1, BlueNRG-2 development kits User manual)中相关内容,也是无益。

  到此,正规的路子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来点其它路子。

  15、用“BlueNRG Current Consumption Estimation Tool v.1.4”软件看看。

BlueNRG和BlueNRG-MS支持两种模式,标准和高功率。点上高功率选项后,功率为-14dbm,高功率模式

  16、去掉高功率选项后,功率为-18dbm,标准模式。

  17、BlueNRG-1和BlueNRG-2的模式不可选。但是高功率选项为灰色,不可选,已勾选上。

  如果软件设置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BlueNRG-1和BlueNRG-2只支持高功率模式呢?

  那么设置发射功率等级时候,是不是如下设置是正确的呢?

/* Set the TX Power to -14 dBm (High Power) --  bluenrg1_api.h */
  ret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1,0);

  假如参数设置成(0,0),又会怎么样呢?

ret = aci_hal_set_tx_power_level(0,0);

网友A:
high power只能为1,即使设置成0也同样为high power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gh power只能为1,即使设置成0也同样为high power模式

多谢指导!
一直用的参数就是(1,0),只是想找个确切的出处,没能成功。
之前用STM32,存在的疑问,基本都在数据手册或用户指导中找到依据,有源码和寄存器,这次的BlueNRG-1实在是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