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X/C5X C语言程序开发举例

楼主:
以TMS320C2X为例,说明定点DSP芯片C程序的开发过程。软件开发过程与浮点DSP芯片的开发过程相类似,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1. 用编辑器(如EDIT、PE2等)编辑一个或多个C程序,如example1.c,example2.c。
2. 用一步编译程序dspcl.exe对C程序编译汇编形成目标文件,如example1.obj,example2.obj:
dspcl_v25_g_mn_o2 example1.c
dspc_v25_g_mn_o2 example2.c

命令选项中的_v25表示是TMS320C2X,若是TMS320C5X,则选项为_v50。
3. 根据实际应用编辑一个链接命令文件,如example.cmd。下面是一个典型的TMS320C25的链接命令文件:
例2.3 TMS320C25链接命令文件
example.cmd /* 命令文件名*/
-c /*ROM初始化*/
-o example.out /*输出文件名为example.out*/
-m example.map /*同时产生映象文件example.map*/
example1.obj /*第一个C目标文件*/
example2.obj /*第二个C目标文件*/
-l rts25.lib /*链入TMS320C25运行支持库*/
-l flib25.lib /*链入TMS320C25浮点库*/
MEMORY
PAGE0:VECS: origin=0h len=30h
PAGE0:PROG: orgin=30h len=0EFDOh /*程序空间*/
PAGE1:DATA: origin=800h len=OE800h /*数据空间*/
SECTIONS
vecs:{}>VECS /*中断矢量*/
.text:{}>PROG PAGE0 /*代码*/
.cinit:{}> PROG PAGE0 /*C初始化表*/
.switch:{}>PROG PAGE0 /*switch语句表*/
.bss:{}>DATA PAGE1 /*变量*/
.const:{}>DATA PAGE1 /*常数变量*/
.stack:{}>DATA PAGE1 /*系统堆栈*/
.sysmem:{}>DATA PAGE1 /*动态存储器*/

4. 链接形成example.out:
dsplnk example.cmd

5. 用C源码调试器进行调试(模拟器、硬件仿真器等)。
例2.4 用C语言编写一个TMS320C5X的输入输出程序,并用simulator进行调试。
/*本程序是TMS320C5X的一个I/O口输入和输出程序,程序从I/O口地址0x0读人8位数据并存人数组中,同时将另一数组的数值写至I/O口地址0x1*/
#include "ioports.h" /*包含ioports.h头文件*/
#define RD_PORT Ox00; /*定义输入I/O口*/
#define WR_PORT Ox01; /*定义输出I/O口*/
1nt indata[5],outdata[5]; /*定义全局数组*/
main()
int i;
for(i=0;i<5;i++) outdata=i<<2; /*初始化outdata数组*/
for(i=0;i<5;i++) /*循环5次*/
inport(RD_PORT,&indata); /*读I/O口*/
outport(WR_PORT,outdata); /*写I/O口*/

用TMS320C5X simulator调试I/O口时,将I/O口与一文件相关联。这里我们建立两个文件RD.DAT和WR.DAT,并将RD.DAT文件初始化为:
0x0011
0x0022
0x0033
0x0044
0x0055

上述程序运行结束后,可以观察数组indata及文件WR.DAT。正确的结果应为indata[5]={0x11,0x22,0x33,0x44,0x55},文件WR.DAT应为
0x0000
0x0004
0x0008
0x00C0
0x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