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D17,AD18启动,显示Vault Explorer 错误的方法

楼主:
文件在附件中,全文无图,谢绝差评/

该错误主要解决在绿色版, 或者删除了AD的扩展组件之后弹出的错误.

首先需要关闭Altium Designer

1.打开的c盘公共目录下的AD文件夹C:\ProgramData\Altium\  在里面会看到如下面的文件夹,实际文件夹中的字母与这里的XXXX不同。
        Altium Designe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2. 复制目录花括号中的字母,这里的字母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3.然后本说明文件同目录下的Extensions\ExtensionsRegistry.xml

4.修改C:\ProgramData\Altium\Altium Designer {E8D4C122-8E3D-431F-968E-ED0802DD4E17}\Extensions\VaultExplorer中的内容.
        用步骤2中找到的字母替换"E8D4C122-8E3D-431F-968E-ED0802DD4E17"
        保存并关闭修改后的ExtensionsRegistry.xml

5.将本说明文件同目录下的Extensions文件夹进行复制, 然后替换或者粘贴到Altium Designe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路径下面

如果有很多目录,就按照操作1~5,每个目录都试一下. 最终会有一个可用的.

启动Altium Designer ,不再提示错误.
已经在AD17, AD18下验证通过.

2018.02.24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zsx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版主帮忙转移到PCB区,谢谢

网友A:
这个方法在AD17和AD18中可以,主要修复存放标准化的统一元器件库文件
一般低版本这个问题也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在AD17和AD18中可以,主要修复存放标准化的统一元器件库文件
一般低版本这个问题也不常见

我都是重做系统之后,ad出问题. 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可惜eeworld的精华帖门槛不低,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解决了

解决了?
别跑,,
回来,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
C盘公用文件下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办

网友C:
"Could not start Vault Explor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VaultExplorer extension is installed properly."

之前使用正常,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打开一直出现这个提示,软件已卸载重装多次,楼主的方法也用了,仍未解决,难道要试试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uld not start Vault Explor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VaultExplorer extension is installed prope ...

安装卸载的不干净,导致系统检测到的CONFIG文件的前缀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uld not start Vault Explor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VaultExplorer extension is installed prope ...

电脑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重装系统算了,瞎折腾心累呀

网友:
亲测有效 给楼主点赞

网友:
亲测有效,但是其中VaultExplorer文件夹中的内容要用我的AD17原始安装包中的版本替换才可以。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咋看懂,我也是启动时出现这种错误,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没用啊 好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别跑,, 回来,分享解决方法

你解决了吗

网友:
有人解决了吗 教教

网友:
我照着做了 还是有错

网友:
试了没有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