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中使用CSL库,以DM642的McBSP为例

楼主:
前期准备: 下载CSL头文件和库。由于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在v4开始没有了CSL,而改名为CSLR加入了BIOS中,所以需要单独下载CSL的头文件和库。

下载后解压缩进行安装,我安装的位置为:C:\ti\C6xCSL,装好后“/include/”文件夹下面是CSL头文件,“/lib_3x/”文件夹下面是CSL库。

在CCSv5中使用CSL库
这里以DM642的McBSP为例。首先建立一个空工程,建立方法可见之前的日志。

在main.c中将下列代码拷入。
///////////////////////////////////////////////////////////////////////
#define CHIP_DM642 1

#include
#include

//编写好.cmd文件后,在SECTION中定义.csldata的位置,并将下句话加入
//#pragma CODE_SECTION(CSL_Init_CFG,".csldata:CSL_Init_CFG")

static MCBSP_Config mcbspCfg0 =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2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

void main(void) {
    MCBSP_Handle hMcbsp0;

hMcbsp0 = MCBSP_open(MCBSP_PORT0, MCBSP_OPEN_RESET);
MCBSP_config(hMcbsp0, &mcbspCfg0);
MCBSP_start(hMcbsp0, MCBSP_XMIT_START | MCBSP_RCV_START |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220);
}
///////////////////////////////////////////////////////////////////////

其中“#define CHIP_DM642 1”要写到include相应CSL库之前,否则在csl.h中会找不到芯片定义,从而报错。

接下来要在工程设置中对build和link加入头文件和库的地址:
分别操作:
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6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path)中加入C6xCSL的位置,我的是"C:\ti\C6xCSL\include"。

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6000 Linker-File Search Path:
(Include library file or command file as input)中加入cslDM642的库地址,我的是"C:\ti\C6xCSL\lib_3x\cslDM642.lib"
(Add to library search path)中加入C6xCSL的位置,我的是"C:\ti\C6xCSL\include"。

保存。

之后进行编译链接,不出意外应该顺利通过。

还应在.cmd文件中自定义好要存放程序段的内存单元,即在SECTION中定义.csldata的位置

Added:
对于寄存器的配置,可采用例如:MCBSP_FMKS(SPCR, FREE, NO)的形式,MCBSP_FMKS在文件csl_mcbsphal.h中被定义。此时如果CCS5对于相应语句标记报警,可采用以下的方式:
go to Window->Preferences->General->Editors->Text Editors->Annotations and uncheck all three checkboxes for "C/C++ Indexer Ma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