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反相/同相放大电路中都会有一个平衡电阻,这个平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1.一般反相/同相放大电路中都会有一个平衡电阻,这个平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1)为芯片内部的晶体管提供一个合适的静态偏置。芯片内部的电路通常都是直接耦合的,它能够自动调节静态工作点,但是,如果某个输入引脚被直接接到了电源或者地,它的自动调节功能就不正常了,因为芯片内部的晶体管无法抬高地线的电压,也无法拉低电源的电压,这就导致芯片不能满足虚短、虚断的条件,电路需要另外分析。
(2)消除静态基极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大小应与两输入端外界直流通路的等效电阻值平衡,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

2.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在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1)反馈电阻并电容形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局部高频率放大特别厉害。
(2)防止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