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般都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串联电阻和电容?

楼主:
为什么一般都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串联电阻和电容?

不论什么运算放大器都是由几个几个晶体管或是MOS管组成。在没有外接元件的情况下,运算放大器就是个比较器,同相端电压高的时候,会输出近似于正电压的电平,反之也一样……但这样运放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只有在外接电路的时候,构成反馈形式,才会使运放有放大,翻转等功能……

运算放大器同相放大电路如果平衡电阻不对有什么后果?
(1)同相反相端不平衡,输入为0时也会有输出,输入信号时输出值总比理论输出值大(或小)一个固定的数。
(2)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误差不能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