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无限大?

楼主:
(1)实际的运放开环增益达到10万以上,非常非常大所以把实际运算放大器理的开环增益想化为无穷大,并由此导出虚地。
(2)导出虚地只是针对反相放大器而言吧。我在书上看见: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无穷大,可以使得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闭环增益可以不受开环增益的限制,而仅仅取决于外部元件。就是牺牲大的开环增益换取闭环增益的稳定性。
(3)导出虚地是针对运放在负反馈接法时不仅仅是反相放大器;正反馈时没有虚地。
(4)很好理解假设增益很小,则,对于一个输出电压,加在运放两端的电压的差值相对较大,如果接成负反馈状态,就会带来运放两端的电压的不一致,从而引起放大的误差。
(5)运放“虚短”的实现有两个条件:
1)运放的开环增益A要足够大;
2)要有负反馈电路。
先谈第一点,我们知道,运放的输出电压Vo等于正相输入端电压与反相输入端电压之差Vid乘以运放的开环增益A。即Vo=Vid*A=(VI+-VI-)*A
(1)由于在实际中运放的输出电压不会超过电源电压,是一个有限的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很大,(VI+-VI-)就必然很小;如果(VI+-VI-)小到某程度,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其看作0,这个时候就会有VI+=VI-,即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相等,好像连在一起一样,这我们称为“虚短路”。注意它们并未真正连在一起,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电阻,这一点一定要牢记。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是怎样得到“虚短”的结果的呢?
我们的出发点是公式(1),它是运放的特性,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放心。然后,我们作了两个重要的假设,一个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大小有限,这没有问题,运放输出当然不会超过电源,因此这个假设绝对成立,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提了。第二个是说运放开环增益A很大。普通运放的A通常都达10的6、7次方甚至更高,这个假设一般没问题,但不要忘记,运放的实际开环增益还与其工作状态有关,离开了线性区,A就不一定大了,所以,这第二个假设是有条件的,我们也先记住这一点。因此我们知道,当运放的开环增益A很大时,运放可以有“虚短”。但这只是可能性,不是自动就实现的,随便拿一个运放说它的两个输入端是“虚短”没有人会相信。“虚短”要在特定的电路中才能实现。请先看图1的电路,如果我们将反相输入端IN-的电平固定,比如在0V,在同相输入端IN+加一个固定电压V1,并取V1=1mV,设运放的A=10**6。这样,按照公式(1),运放的输出电压Vo应该为Vo=A*(V1–0)=1000000*1/1000=1000(V)显然,Vo到不了1000V,它上升不到VCC运放就饱和了,A也不再是1000000了,上面的计算完全不成立,输出电压停止在比VCC略小的数值上。这种是没有负反馈的情况,比较器就工作在这种情况,“虚短”在这里不存在,两个输入段之间的电压差是1mV。
如果我们加上负反馈电路,如图2所示,即将输出电压Vo的一部分反送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初始时V1=0,Vo=0,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也是0。然后我们同样将V1调为1mV,在V1调高这一瞬间,(VI+-VI-)=1mV,运放受到这样一个正输入电压,其输出电压马上上升。由于有负反馈,VI-=Vo*R1/(R1+Rf)也跟着上升,从而使得(VI+-VI-)变小,这一小,Vo上升就变慢。最后,当Vo上升到一个值,使得VI-=VI+=V1,即(VI+-VI-)=0,这时Vo就不动了,而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就处于“虚短”状态。可以看出,“虚短”所以得以实现是由于有负反馈使VI-逼近VI+的缘故。
所以“虚短”存在的条件是:
1)运放的开环增益A要足够大;
2)要有负反馈电路。
明白了“虚短”得条件后我们就很容易判断什么时候能什么时候不能用“虚短”作电路分析了。在实际上,条件(1)对绝大多数运放都是成立的,关键要看工作区域。如果是书上的电路,通过计算判断;如果是实际电路,用仪器量运放输出电压是否合理即可知道。与“虚短”相关的还有一种情况叫“虚地”,就是有一个输入端接地时的“虚短”,不是新情况。有些书上说要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才能用“虚短”,我觉得这不准确,我认为这样说的潜思考是,在深度负反馈的情况下运放更可能工作在线性区。但这不是绝对的,输入信号太大时,深度负反馈的运放照样进入饱和。所以,应该以输出电压值判断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