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导通过程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的导通过程经过了截止区-放大区-饱合区,为什么书上图像是截止区-饱合区-放大区?,搞不懂哪个是对的,望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书中的图片,最左边是饱和区,中间是放大区,最下面是截止区(Ib=0并提示与横轴几乎重合),你是怎么理解的?何以得出你认为的结论?

网友:
楼主要根据书上的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看
或者就结合Ib和Ube电压判断
总的有个参数判断依据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的导通过程经过了截止区-放大区-饱合区”
三极管导通过程确实是按照你所说的顺序。
此图是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描述的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集电极电压之间关系,基极电流为参变量。书上此图和文字并未说导通顺序是“截止区-饱合区-放大区”。

网友A:
根据图上看  增大ib电流  三极管经历的过程 就是你所说的截止区-放大区-饱合区这个过程呀。并没有错误

网友B:
有个同事看到了这个图像,就跟我讲三极管的导通过程是先截止区、再饱合区、最后是放大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上看  增大ib电流  三极管经历的过程 就是你所说的截止区-放大区-饱合区这个过程呀。并没有错误

注意坐标轴定义,怎么能得出如此结论的?说说思维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同事看到了这个图像,就跟我讲三极管的导通过程是先截止区、再饱合区、最后是放大区。

思维过程真是难以理解,说说看到底是怎么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思维过程真是难以理解,说说看到底是怎么看的。

他是从左向右看,虚线左边为饱和区,再到右边就是放大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是从左向右看,虚线左边为饱和区,再到右边就是放大区

那岂不是应该得出“先进入饱和再进入放大区”的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岂不是应该得出“先进入饱和再进入放大区”的结论?

他的意思就是截止区、饱合区、最后是放大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就是截止区、饱合区、最后是放大区

如此不可思议的思维过程,这你也能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此不可思议的思维过程,这你也能受影响?

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我坚持我的想法,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我坚持我的想法,谢谢各位

榆木脑袋,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