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ib文件在哪下载

楼主:
初学者很多库都没有不知道在哪下载,知道的发个涟接过来,谢谢!

网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可以在EEWORLD下载中心搜搜看。这里有很多资料
还有你可以去软件官网上下载也是有的

网友:
库这东西
就是平时的积累,收集可以用软件生成,比如AD软件用make PCB library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EEWORLD下载中心有很多

网友:
可以建立一个自己库。随着开发不断积累。把实际中使用过的封装保存到自己的库里。刚开始,图也比较简单,元件少。 别处找的库,最好检查一下再用。不然,制板出来,发现封装不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