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315M通信距离短

楼主:
hi:
我参考TI的CC1101 demo板自己画了个315M模块,电感 电容用的都是0402的,电感用的村田的绕线电感,现在测试通信距离发现只有130m左右(直线可视,测试环境中车辆较多可能存在干扰),同时对比从网上买的别人的433M的通信距离,大约在300m左右,为什么我的通信距离这么短呢?官板包括某宝上都没有315M的模块,是不是315M的有什么问题呢?应该怎样改进来增加通信距离呢?
我用频谱仪测试发射功率有11dbm,以下为测试方法+频谱仪截图:其中频谱仪截图右上角数据11.16dbm 314.97536MHz

layout如下图所示

通信距离如下所示:其中130是我自己做的315M的通信距离  303米是网上买的别人的433M的通信距离,配置程序中除了频率设置不同外其他均相同,数据包为1秒发送一次

网友A:
注意天线增益和驻波比参数,另外对比测试务必在同一环境下进行,以排除环境的影响。315MHz不建议使用,国内的微功率无线电管理法规已经不再准许使用该频段,应改用433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天线增益和驻波比参数,另外对比测试务必在同一环境下进行,以排除环境的影响。315MHz不建议使用,国内 ...

图中的天线只是用来测试发射功率临时焊接了一个SMA的天线,实际测试距离时用到的是弹簧天线,弹簧天线参数如下:
频率范围:315 MHz (+/-5)
驻波比: <= 1.8 输入阻抗:50Ω
最大功率:10 W
增益: 3DBI
重量: 2g  高度:26.5mm
天线颜色:金色(磷铜镀金)
接口形式:直接焊 接

另因为我们可能在欧洲使用,因此还是要选择315M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天线只是用来测试发射功率临时焊接了一个SMA的天线,实际测试距离时用到的是弹簧天线,弹簧天线参 ...

做对比测试要用同样的天线在同样的环境下进行才有参考意义。出口欧洲的话,用868MHz,怎么不去看看有关法律文本?

网友:
虽然不懂你们的的技术资料,我们也是CC1101这颗芯片,如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QQ2355239041

网友:
你在798 里面?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