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

楼主:
请问去掉三极管可以不?

网友A:
难道MOS还会有电流到栅极击穿单片机?

网友:
去掉三极管可以,但要求前级驱动电压满足MOS管的开启电压要求,而且驱动逻辑也变成了高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MOS还会有电流到栅极击穿单片机?

当然与此无关。

网友B:
可以去掉三極管,可是要算一下消耗功率,如果電流比較高,可能1秒內就燒穿了,另外電磁閥關閉會產生倍壓的逆向電壓,如果耐壓不夠高,也是很快就崩潰了

网友:
去掉三极管,需要考虑两点:一是驱动信号(P21)方向改变,成为高电平有效;二是P21信号电平是否满足MOS管输入幅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掉三極管,可是要算一下消耗功率,如果電流比較高,可能1秒內就燒穿了,另外電磁閥關閉會產生倍壓的逆向 ...

“如果耐壓不夠高,也是很快就崩潰了,”

电磁阀崩溃这个与前面的三极管关系不大
用这个三极管设计者应该还是考虑的保护MOS和单片机

网友:
说明一下MOS的型号 查看驱动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对于这种开关频率要求不高场合 IO直驱低压MOS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不太牢靠 当出现烧MOS的情况时 IO也就跟着烧了  加一个三极管起到保护作用  频率较高时对于驱动电流也就有所要求了 直驱mos就很可能烧坏IO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从P21给个触发脉冲就能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P21给个触发脉冲就能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吗

给个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