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需要用到 高频回路电容 一般用什么型号或者什么材料的比较好

楼主:
驱动芯片需要用到 高频回路电容 一般用什么型号或者什么材料的比较好

网友A:
图中要求绝缘电阻大于300MΩ,考虑到该电容容量为0.47uF,用CBB电容大概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要求绝缘电阻大于300MΩ,考虑到该电容容量为0.47uF,用CBB电容大概可行。

有满足条件
贴片封装 的电容吗

网友:
需要贴装,就陶瓷贴片电容4.7μF,高频特性还好,绝缘电阻一般都大于300兆欧
找个大牌子的用就行
CBB体积都大的多

网友:
现在的高频电容大多是陶瓷材料,NPO、C0G就是。但楼主所指电容可不是什么高频电容,可千万别弄错了。楼主图中的电容要求的是高绝缘电阻,CBB等有机介质电容都可以轻松满足。常规陶瓷贴片电容的情况比较复杂,小容量的肯定没问题,但25nF以上容量的就未必了,需注意选择耐压足够、封装较大的X7R材料的贴片瓷介电容。

网友:
另外特别提醒一下:对于高绝缘电阻有要求的回路,除了注意正确选择元器件外,PCB材质、焊料及清洗工艺的选择也同样重要,有时影响甚至更大。对于在潮湿环境下运行的电路,还需采取防潮密封措施,否则绝缘电阻无法长期保持。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