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原理求助

楼主:
下图是无线供电发射部分电路图,L1是发射线圈,请问各位大神此电路的工作原理,一直看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自激工作的,但是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就不献丑了。

网友A:
Q4和Q5是并联,Q3和Q6也是并联。那么我们去掉Q6和Q5(或者去掉Q3和Q4也可以),即可看出这是一个多谐振荡器电路,可以产生自激振荡。
L1C1构成谐振回路,作为Q3的负载。无线供电是由L1发送出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和Q5是并联,Q3和Q6也是并联。那么我们去掉Q6和Q5(或者去掉Q3和Q4也可以),即可看出这是一个多谐振荡器电 ...

如果要调整振荡频率,是不是调整L1和C1的值?在输入电压(VCC=5V)不变的前提下,要增加功率怎么处理?另外R3、C2(R4、C3)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调整振荡频率,是不是调整L1和C1的值?在输入电压(VCC=5V)不变的前提下,要增加功率怎么处理?另 ...

“如果要调整振荡频率,是不是调整L1和C1的值?”
改变了振荡频率,L1C1数值必须调整。但振荡频率并非由L1C1决定,更主要的是由电容C2C3R3R4、电源电压和三极管基极导通电压和MOS管导通电压决定。

网友A:
对这个无线供电电路,我并不看好。电路复杂,且振荡频率不稳定,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很厉害,L1C1必须人工调整。
比较好的方法,还是采用最普通的LC正弦振荡器电路。其振荡频率总是和作为负载的L1C1谐振频率一致,且振荡幅度可以自动地随无线供电的负载(接收供电的设备)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无线供电电路,我并不看好。电路复杂,且振荡频率不稳定,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很厉害,L1C1必须人工调 ...

有相应的电路供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相应的电路供参考下吗?

“有相应当电路供参考下吗?”
基本上就是模拟电路教材中的LC正弦振荡电路。
当然,根据你的具体要求,例如供电电压,传输功率……必须作一定修改。

网友:
用芯片解决好点,如果双线圈的,多一个控制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