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99+2181的接法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LLC电源,驱动用的是L6599+2181。由于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总感觉这样连接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连,求各位大神多多提点

6599 2181.pdf

网友A:
那就说明电路图不是自己设计的呗
总感觉这样连接不对劲,具体指那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电路图不是自己设计的呗
总感觉这样连接不对劲,具体指那个地方

是自己设计的,就是L6599高端浮动输出那里的那根红线,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设计的,就是L6599高端浮动输出那里的那根红线,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接

主要是准备发出去打样,又怕2181不能正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