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设备的网络adb调试设置

楼主:
                        1、安卓的adb调试模式有两种:一、使用usb线;二、使用网络。
2、使用网络adb模式:安卓设备跟电脑需处于同一局域网内,可以使用有线网的方式,或是让电脑跟安卓设备连接在同一wifi路由下,亦可通过电脑创建wifi热点让安卓设备连接都可以。
3、设置网络adb的监听端口,设置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先是使用usb线连接电脑跟安卓设备,打开电脑的cmd窗口,输入命令:adb tcpip 5555 ;该条命令是设置网络adb监听的端口,5555是默认,也可以设置成其它的。
方法二:该种方法是在系统有root权限下才能使用,依次输入命令:adb shell su -c setprop service.adb.tcp.port 5555
方法三:该种方法是在系统有root权限下才能使用,使用文件管理器按照以下路径打开文件:/system/build.prop,在该文件的最后添加以下内容:service.adb.tcp.port=5555
方法一在安卓设备重启后会失效,需重新设置才行,方法二、三在重启后依然有效,但是该两种方法需在系统有root权限下才能做修改,一、二需先使用usb模式连接电脑设置,三不需要连接电脑
4、在设置好端口后就可输入命令连接:adb connect 192.168.1.1:5555,其中192.168.1.1是安卓设备的ip地址,如果设置的端口号是默认的5555,后面的:5555可以不用输入
5、断开连接的命令:adb disconnect 192.168.1.1

6、如上图的第一个adb devices,是使用usb线连接设置调试端口号
7、在使用adb tcpip 5555设置好调试端口号,使用adb connect 192.168.1.5连接安卓屏,连接成功会显示下面的conenct to xxx.xxx.x.xxx:5555
8、注意:在connect成功后如果kill掉adb.exe后重新打开需要重新使用命令adb connect 192.168.1.1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