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工程需要STM32选型

楼主:
大家是如何根据工程来选择芯片的关键参数,主频、flash等

网友:
楼主举个例子然后就可以讨论选型了。

网友:
选好core
用这个系列最高配的单片鸡做个原型
然后再去减配,最后定型

网友:
看系统具体情况。有哪些外设,对应接口。接口参数要求。大概需要哪个级别的芯片。主频,存储等,都留一些余量。

网友:
这问题说起来就太复杂了,得全面衡量,不过好在stm32的各型号管脚安排都是兼容的,只有一点点差异,真心不错
。qfp100封装f1不行就上f4还不够就上f7,不过话说回来重新改板子的原因很多,不只是mcu的原因,一板就成的时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