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驅動高升壓電路 沒動作

楼主:
各位大哥,最近我在做uc3845驅動電路
一開始使用信號產生器去供應的時候主電路是會動的
不過換成uc3845之後duty一直沒辦法調控保持在duty50%滿的狀態
沒辦法自動調控duty是有甚麼地方出問題嗎
輸入40v 輸出400v
vo/vi=2+n/1-D
紮數比我設1:4 duty40%

网友A:
UC3845供电电压够吗
芯片就没工作

网友B:
你的UC3845仅由R16、R17、R18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你的供电电压为40V,也不能直接由Vcc供电,更不能由Vcc串联这么大电阻供电。为芯片供电,需要参考UC3845的说明书上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C3845供电电压够吗
芯片就没工作

沒辦法到15v 我改用7815穩壓就可以了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UC3845仅由R16、R17、R18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你的供电电压为40V,也不能直接由Vcc供电,更不能 ...

感謝技術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UC3845仅由R16、R17、R18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你的供电电压为40V,也不能直接由Vcc供电,更不能 ...

請問我uc3845 頻率正常 但是duty一開始就只能0.xx % 是哪裡出問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UC3845仅由R16、R17、R18供电,那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你的供电电压为40V,也不能直接由Vcc供电,更不能 ...

請問一下 我duty沒辦法開滿升壓 動作就只有0.xx% f是正常的 是哪裡出問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我duty沒辦法開滿升壓 動作就只有0.xx% f是正常的 是哪裡出問題呢

你的意思是占空比很小,好像不正常。
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符合设计要求)。如果输出电压符合设计,那么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有R1和R2,R12和R1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辦法到15v 我改用7815穩壓就可以了 感謝

沒辦法到15v
就是供电不正常,芯片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到15v
就是供电不正常,芯片不工作

是因為我們是大電40v過去供給3845的 要降壓 所以用7815 現在是會正常動作 不過duty有問題
單側3845是沒問題的 但是接完全部電路duty就很低 或是9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占空比很小,好像不正常。
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符合设计要求)。如果输出电压符合设计 ...

但是duty過低 他怎麼升上去呢?
我單單給3845 15v讓他動作看6腳 是正常的 但是街全部電路就只有頻率 電壓正常 duty部正常 不是0%就是99%

网友:
補充一下 3角沒辦法穩定1v三角波 好像有突波產生 要怎麼解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duty過低 他怎麼升上去呢?
我單單給3845 15v讓他動作看6腳 是正常的 但是街全部電路就只有頻率 電壓 ...

“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这句话我是前天问的,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这句话我是前天问的,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回复。

輸出電壓是主電路高升壓還是3845的呢
因為duty過低的關係輸出電壓根本升不上去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輸出電壓是主電路高升壓還是3845的呢
因為duty過低的關係輸出電壓根本升不上去  不正常

你的电路负载为R6、R7、R8、R9、R10、R11和R12。输出电压应该是指R6上端到R12下端的电压,也就是C5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