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 驱动三极管作开关电路

楼主:
我用stc89c51的IO产生一个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1kHZ占空比为80%的方波,然后将IO连接到一个三极管(如图),做一个开关电路,集电极输入的是1.5MHZ,峰峰值为1.6V的正弦波,我的本意是三极管的基极是高电平是,开关导通,输出为0V,低电平时,三极管不导通,输出正弦波。但是实际测试发现基极的方波会失真,高电平会减小且出现一个电压为5V的脉冲,在低电平时输出也不为0V。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集电极输入的是1.5MHZ,峰峰值为1.6V的正弦波”
那么三极管集电极可能在某时刻对地为负0.8V。此时三极管还能够如你所愿那样工作吗?

网友:
提醒楼主,方波是占空比为50%的矩形波,不是50%的上下沿陡峭顶部平整的统称矩形波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速度都比较慢,所以波形会有明显失真,而且这样的电路驱动性能很差。如果只是做简单的驱动,可以试试用74HC这样的门电路,成本比三极管稍高一点,但是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A:
楼主应该用MCU控制模拟开关来实现控制功能,而你的电路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如2楼所言,三极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了。

网友:
三极管接的不对,完全可以接成射板开路,也就是射极接负载那种,也可以用MOS管

网友B:
楼主想当然了,三极管的开关电路不止是基极有高低就行,
让1.5MHZ,峰峰值为1.6V的正弦波通过集电极过开关,简单说正负半周的原因肯定会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用MCU控制模拟开关来实现控制功能,而你的电路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如2楼所言,三极管的工作条件都满 ...

那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来实现我想要的这种控制呢?也就是输出波一个周期内200us是0V,800us是输入的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当然了,三极管的开关电路不止是基极有高低就行,
让1.5MHZ,峰峰值为1.6V的正弦波通过集电极过开关 ...

那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来实现我想要的这种控制呢?也就是输出波一个周期内200us是0V,800us是输入的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来实现我想要的这种控制呢?也就是输出波一个周期内200us是0V,800us是输入的正弦波

具体方法在前帖不是已经说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