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的I2C 1602液晶驱动

楼主:
microbit(newbit也可以)使用两种方式驱动I2C 1602液晶:python和makecode。

makecode:

在线编辑:https://makecode.microbit.org/_UhsARyJ1aPHL
演示程序:

python:

网友:
还可以这种方式

网友:
大家好,我有生产BBC:MICRO BIT对配的插槽,有机会可以合作,谢谢

网友A:
挺好  一找  就找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  一找  就找到你了

前几天升级了makecode的库,增加了自动识别地址功能。python的还没有时间改。

网友B:
在用i2c_LCD1602 python的驱动的时候,把github上那个test.py的代码拷到Mu下,刷入microbit时,1.puts()处显示语法错误。请问此处应该如何处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i2c_LCD1602 python的驱动的时候,把github上那个test.py的代码拷到Mu下,刷入microbit时,1.puts()处 ...

在REPL模式下,把完整的错误信息复制出来,贴上来看看。

另外mu版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REPL模式下,把完整的错误信息复制出来,贴上来看看。

另外mu版本是多少

我的Mu版本是1.0.1。REPL显示的内容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REPL模式下,把完整的错误信息复制出来,贴上来看看。

另外mu版本是多少

找到问题所在了。。。代码录入错了。。。。

l = LCD1620()

我写成了 阿拉伯数字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u版本是1.0.1。REPL显示的内容如下:

我更新了mu,下载程序后运行正常。请确认你正确的复制程序,最好直接下载github中的文件,再用mu打开后下载。

注意LCD模块的地址,目前有两种模块,分别为0x27和0x3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代码录入错了。。。。

l = LCD1620()

我写成了 阿拉伯数字1.。。。

在中文系统中,小写字母l和数字1的确容易搞错,下次我换一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