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舵机和串口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屏蔽void timer0_init();函数,串口可以正常收发,但是舵机初始化就失败了,查了半天也查不出原因,感觉是定时器和中断这块的问题,希望大神点拨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7;
uchar count,jd,flag,a;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IE=0x82;
                TH0=0xfe;
                TL0=0x33;
                TR0=1;
}

void lanya()
{
                TMOD=0x20;
        TR1=1;
        TH1=0xfd;
        TL1=0xfd;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count<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        if(count==40)
                         // TR0=0;
                        count=count%40;
}

void ext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main()
{

jd=1;
count=0;
timer0_init();
lanya();

                while(1)
                {
                                if(flag==1)
                          {
                                  EA=0;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EA=1;

                           switch(SBUF)
                           {
                                           case '0':
                                        jd++;
                                        count=0;
                                        if(jd==6)
                                        jd=5;
                                        break;

                                        case '1':
                                        jd--;
                                        count=0;
                                        if(jd==0)
                                        jd=1;
                                        break;
                           }
                }

}

网友A:
两个函数中都对TMOD进行修改,第二次修改会覆盖第一次的设置,用一个共同设置,或者使用|或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函数中都对TMOD进行修改,第二次修改会覆盖第一次的设置,用一个共同设置,或者使用|或进行修改。

感谢,已经改好了,加了一行IP中断优先级寄存器,设置了串口中断优先级比T0高

网友:
您好,看见您关于51单片机蓝牙和舵机冲突的问题,想问一下最后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