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大洋的诱惑 - th2822的技术分析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ickl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1、搜索关键字“th2822”,在eevblog网站有th2822的图片;

2、针对这个图片,进行技术分析以及改造思路,以期元器件成本可控制在50大洋;

网友:
1、我可以保证,这是一个技术味道很浓的帖子,因此,希望不要再次被消失掉。
2、以下图片是来自手册的技术指标,以期指定目标。

网友:
整个板子分为以下部分:
1、正弦波产生(100,120,1k,10k和100k);
2、正弦波滤波部分;
3、平衡电桥部分;
4、U/I切换部分;
5、放大部分;
6、乘法器;
7、积分adc;

网友:
看不懂楼主发这帖子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1、正弦波产生 - 100Hz,120H,1kHz ,10kHz和100kHz
a - 使用乘法DAC( AD5424 - 8位,更新速率达20.4M?!)配合cpld产生正弦波(比如一个周波64点等);
b - DAC输出缓冲放大器OPA890(淘宝搜索 BRI得到型号);
c - 改进思路,使用stm32芯片内部DAC(12位)产生,这个运放opa890需要更换,想到ad8605;d - 任何建议,非常欢迎;

网友:
不懂LCR,坐等楼主把它透彻的分析一遍,看电路板好复杂的说。

网友:
不同厂家的类似设计,

网友: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比较好玩事情,

网友:
下图蓝色框出部分,应该是ti的基准 ref3025?

网友:
下图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改变R1和R2的值,可以改变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网友:
2、正弦波的信号低通滤波器,如下图。针对100Hz/120Hz、1kHz、10kHz和100kHz四种频率产生不同低通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