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容器失效的分析

楼主:
1. 防暴阀打开:
            现象:内压增加,内部温度上升。
            原因:在使用过程中,施加过电压,纹波电流过大,施加反向电压,频繁充放电,施加交流电,使用温度过高。
2. 容量下降:
            现象:阳极箔容量减少,阴极箔容量减少,电解液干涸(主要原因)
            原因:制造方面,电解液量不足,使用原因,施加过电压,纹波电流过大,
施加反向电压,频繁充放电,施加交流电,使用温度过高。
3. 损耗上升:
            现象:阳极箔容量减少,阴极箔容量减少,电解液干涸(主要原因)
            原因:制造方面,电解液量不足,使用原因,施加过电压,纹波电流过大,
施加反向电压,频繁充放电,施加交流电,使用温度过高,长时间
使用。
4. 漏电流上升:
            现象:氧化膜劣化,氯离子的侵入腐蚀
            原因:制造方面,氧化膜的缺陷,使用方面,施加过电压,纹波电流过大,
施加反向电压,频繁充放电,施加交流电,使用温度过高,长时间
使用,使用含有卤素的洗净剂,粘接剂的使用,涂层剂的使用。
5. 短路:
           现象:氧化膜劣化,氧化膜,电解纸的绝缘作用受到破坏。
           原因:制造原因,氧化膜的缺陷,金属微粒附着,铝箔,引线毛刺,使用原因,引线受到异常外部应力
6. 开路:东莞市琪亚电子有有限公司
           现象:引出线与铝箔接触不良,腐蚀,氯离子的侵入。
           原因:制造原因,引出线与铝箔铆接不实,机械应力的施加。使用原因,引线
受到异常外部应力,使用含氯离子的洗净剂,粘接剂的使用,涂层剂的使用。
不光是这些原因吧,多次脉冲大电流充放电(百安级以上),也易开路和短路.有的电容在脉冲充放电下没事,
1高压电容(电压大于100V)的正极引脚为啥易霉断
这是因为电容器的引线没有使用正规的制作工艺,这种易霉短的引线并不是用铜镀烯的,他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在制作引线的时候偷工减料了.这样的电容器可焊性是非常差的.不是你说的高压电容(电压大于100V)的正极引脚为啥易霉断,应该是普遍问题/
2新电容为啥寿命短,老电容为啥寿命长.现在电容的规定寿命是多少年?为啥有些电容用了30-40年还不坏:
这和电容器的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不是你说的新电容为啥寿命短,老电容为啥寿命长,电解电容器都有一个使用寿命的问题,一般来说,在额定电压,额定温度下使用寿命比在常做温下短,目前电解电容标称使用寿命最长的是120000小时(做耐久性实验)
3电容是使用寿命长还是保管寿命长,怎样延长电容的寿命。
这个没有可比性,电容器的使用寿命由你使用的环境决定,比如说,电视机上使用的CD110可能电视机其他元件都坏了,但电容器还好好的.电容器保管一般来说,按以前的部颁标准:电容器3个月老练一次,贮存期1年,不过按现在各个电容器生产厂家的技术来说,电解电容可以做到一年老化一次,贮存期3年,延长电容器的方法:尽量在常温下使用,峰值电压不要超过额定电压等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峰值电压怎么测,用示波器吗?

网友:
我觉额标题可以改一下:对电解电容器失效的分析。

楼主意下如何?

网友:
我觉额标题可以改一下:对铝电解电容器失效的分析。

楼上意下如何?

网友:
使用的 LCD模块 和 TM4C123GH6PM 单片机如下:【以下所有步骤都是基于一个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进行的,不管main.c里面是什么程序,